[USB接口]
USB数据线上串什么样的滤波器可以增强EMI抗干扰能力呢

楼主(2020-03-18):
(无正文)

网友A:
USB上不要用磁珠,只能串贴片共模电感解决...

网友B(2020-05-18):
EMC需要结合产品结构有针对性的整改,不同的接地方式效果不一样。
对于USB提高辐射抗扰度一般措施有:
1.线缆屏蔽,接地良好;
2.USB线上套磁环;
3.数据线上串共模电感(对于高速信号如USB3.0,要慎重,共模电感不合适可能影响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