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FPGA XC6LX9和DSP TMS320C6416组成的扫描系统研究

楼主(2020-03-18):
系统硬件平台设计。设计了基于FPGA XC6LX9和DSP TMS320C6416
的扫描仪控制系统,并完成了硬件调试。FPGA主要负责对步进电机进行控制,
实现图像的采集传输,DSP主要负责图像处理部分。课题分模块地进行了系统器
件选型和原理图的设计,并依据信号完整性原则,进行PCB设计。

楼主:
    扫描仪作为光学、机械、电子的一体化电子产品,需要其各个部分相互协调
工作才能完成最终的扫描任务。日常使用的扫描仪要求操作流程少、简单便捷,
同时在性能上要求处理耗时少,这就使得扫描仪系统总体设计方案日渐复杂,为
系统的开发增加了难度。

楼主:
    FPGA主要负责整个电路的逻辑控制和外围芯片(电机驱动芯片)驱动时序,
在图像采集的过程中负责控制步进电机的变速、正反转来传递证件。传感器检测
到卡片,FPGA控制CIS采集模拟图像通过AD转换成数字信号,经过FPGA传
送到图像缓冲区双口RAM中;DSP由外部缓冲RAM中读取数据并保存在
SDRAM中,再由DSP对图像数据进行信息处理;USB将图像数据送到PC端界
面显示或存储;图像处理完毕,向 FPGA发出指令,驱动步进电机退卡。最终实
现完整的控制系统功能。

网友A:
看图的话,这个设计是经典的架构。应该是猛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的话,这个设计是经典的架构。应该是猛料!

是的 D-RAM就是FPGA的经典 IP

网友B:
这个扫描仪有什么不同吗?是为了扫描不同东西?

网友B:
市面上的扫描仪,不都是激光扫描吗?

网友C:
看看東博士的资料,

网友D:
你是汉王之类的扫描厂家的吗?我感觉这种扫描仪还是日本的居多。

网友C:
想得到这种资料,不简单啊!

楼主:
就是从电子开发的角度来研究一下!

网友C:
如果是激光的三维扫描还好一些!

网友D:
估计技术应用领域不一样。激光的是基于机器视觉的吧?

网友C:
前排板凳搬好!开始听讲。

网友C:
一般超过6根线,SPI那种的,我都应付不了。
VDD GND MISO MOSI CLK NSS

我感觉已经够多的了!

网友C:
每一个框,是一个芯片吗?

楼主:
你这样理解起来,最简单。但是不是一个芯片。可以理解为一个功能块。

楼主:
    FPGA部分的电源设计采取电压从上而下,从高至低的方法。在这个部分包
括的芯片有,FPGA XC6SLX9、模数转换器,CIS DL_52_5-02UHE、电机驱动芯片
等等。电机驱动芯片DRV 882_5所需的驱动电压为12V,而DSP等芯片现多采用
低电源的技术来降低功耗,电压较小,所以本系统中所需要的最大电压输入为
12V。我们选择12V 6A的直流电源稳压器作为整个系统的唯一的外部供电电压
输入。原则上对输入电源的选择要考虑到整个系统的总体功率。USB接口标准
供电电压为_5 V,这个电压由外部输入12V转换而来。之后对FPGA和DSP的电
源设计都直接从_5 V开始分压。
    下图3.2所示为12V电压接入部分原理图,本系统硬件电路为12V电压接
入提供12V电源适配器的方式。在电源输入端加一些小容量的去祸电容己达到
取出元件高频噪声的作用,加一些大电容来储能和充放电,达到稳定电源电压的
作用。

网友E:
这种复杂的功能,我认为现在比较火的ARM不一定能实现。关键还得看DSP

楼主:
是啊!ARM不一定能实现。单纯的一个DSP也不一定能实现!还得需要FPGA与DSP的结合。

网友F:
观摩之中……

网友F:
学习学习!楼主往往能带来比较稀罕的应用。。。

楼主:
其实也算是常规的应用吧!
只不过现在的扫描仪,可能用的都是极其定制化的芯片了。
例如ASIC的。
自己开发的,反而少了估计。

楼主:
电机驱动用的是大TI经典的8825系列。

网友G:
观摩一下!看看了解了解。。。

楼主:
DSP 1.4V的奇葩不常见电源级别。

这个很有意义。

楼主:
DSP 的3.3V 电压。以及上电顺序的影响。

楼主:
DSP 还是很厉害的。600MHZ的主频运行频率!

楼主:
向这位作者致敬!!!
学习学习!

楼主:
涉及到了机器视觉方面的知识点:彩色----灰度----二值化

楼主:
这个的确是经典架构。但是这个设计还是有些啰嗦。。。将RAM做到FPGA里面不是更好吗?
他这样设计是为了增加缓存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的确是经典架构。但是这个设计还是有些啰嗦。。。将RAM做到FPGA里面不是更好吗?
他这样设计是为了增 ...

FPGA里面的ARM还是比不了DSP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FPGA里面的ARM还是比不了DSP的性能

是啊!DSP的性能有些很另类。
例如有专门为了电力而生的。。。
很多另类的应用。

设计的非常巧妙。

而这些 基本是单片机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