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测量是否需要用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20-03-18):
我有一个24bit的ADC采集NTC通过电桥差分来检测。请问在电桥和adc之间需不需要加一个运放来做电压跟随或放大信号的操作,还是直接测量减少运放带来的误差。请问这两个方案哪一个能达到的精度高一些

网友A:
加一个仪表运放,来提高输入阻抗,精度更高一些~

@ysmmm :内置集成运放阻抗是多少 最好用外置集成运放 阻抗能做到1M以上
我ADC里面有一个集成的运放,请问用这种内置的效果好吗

网友B:
这个你需要综合来评估了  加一级运放肯定会带来误差  但是你不加运放 直接测量小信号的带来误差和你运放带来的误差  哪个影响更大

网友C:
如果ADC内置高性能前端放大器,而这个放大器又不单独拆开卖。很难想象有这总公司。
所以外加放大器为好。钱不是问题。厉害国嘛。

网友D:
你这是多高精度的NTC啊,需要24bit的ADC?
还加放大器,太土豪了。

NTC好像是10块一个的。。。。。
哈哈 我不知道我们领导让加的

网友E:
需要24bit的ADC?
还加放大器,太土豪了。

网友F:
加放大器的目的主要有:增加信号幅值,尽量利用ADC的量程;阻抗变换,尤其是前级信号源内阻较大时。如不符合前述,传感器直接就能输出覆盖ADC量程的信号且内阻足够小,不受ADC输入阻抗的影响,当然不必画蛇添足似的加放大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放大器的目的主要有:增加信号幅值,尽量利用ADC的量程;阻抗变换,尤其是前级信号源内阻较大时。如不符 ...

增值幅值是啥啥意思?就像载波?增加偏置的信号吗

晕,比如幅值从1V增加到2V,跟载波有什么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放大器的目的主要有:增加信号幅值,尽量利用ADC的量程;阻抗变换,尤其是前级信号源内阻较大时。如不符 ...

尽量利用ADC的量程-----ADC量程应该是0-VCC吧

通常而言是这样,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放大器的目的主要有:增加信号幅值,尽量利用ADC的量程;阻抗变换,尤其是前级信号源内阻较大时。如不符 ...

假如传感器输出0-2.5V  ADC量程0-5v  难道也要放大到量程?

最好如此,这样对精度和分辨率有利,除非你的要求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