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AC偶尔会跳到很高会对板子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0-03-18):
如题。

开关电源的AC输入为110-250V,输出为12V,5V,-12V,GND。

1.如果AC输入大于250V,会对输出可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炸机     当然要看高多少了

网友B:
满载情况下,长期输入电压过高可能会炸机,最好不要超过标称值。非满载,电压超出10%应该还在安全范围内,对输出电压值没有影响。

网友C:
大部分的AC/DC电源方案,市电电压265V以下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也就是20%的上偏差。
正常的市电,一般用电低谷时,电压也会特意高5-10%左右的,供电局有规定的。
我有一次测量家里电压,发现有240V,打电话投诉,给调到230V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     当然要看高多少了

就高一点点,而且是偶尔会超过上限,大部分情况下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载情况下,长期输入电压过高可能会炸机,最好不要超过标称值。非满载,电压超出10%应该还在安全范围内, ...

偶尔超限,我想知道的是对输出会不会有影响,12V,-12V,5V会不会在超限的那段期间里出现很怪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的AC/DC电源方案,市电电压265V以下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也就是20%的上偏差。
正常的市电,一般用电低 ...

如果超限了,比如280V,会对输出有什么影响呢?
5V,不是5V,12V不是12V,-12V不是-12V,这样的情况可能出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高一点点,而且是偶尔会超过上限,大部分情况下是正常的。

这个出现过故障吗 哪里损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超限了,比如280V,会对输出有什么影响呢?
5V,不是5V,12V不是12V,-12V不是-12V,这样的情况可能出现 ...

超压了,一般是输入端高压开关器件击穿了。
至于临界击穿,是否导致稳压输出异常,这个不好说的,一般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出现过故障吗 哪里损坏

不确定是否是输入AC超限引起的损坏。开关电源输出12V,-12V后通过7806和7908给芯片供电,6V给74HC138,74H541,HEF4501供电,使用过程中发现138和4051容易损坏,而541没出现过,也不能确定板子是否是在输入AC超限的情况下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压了,一般是输入端高压开关器件击穿了。
至于临界击穿,是否导致稳压输出异常,这个不好说的,一般不 ...

开关电源有保护的,开关电源的输出12V,-12V通过7806和7908进行稳压输出6V和-8V,后续的芯片有用到中两个电压,6V给138,74HC541和HEF4051供电,-8V给HEF4051供电,发现4051和138容易损坏,而541没出现过损坏现象,4051的损坏体现在8选1的输出在不接的情况下就已经输出-8V了,直接击穿了,而138的损坏体现在无法选择一路输出低电平,8路在使能的情况下依旧全部输出6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有保护的,开关电源的输出12V,-12V通过7806和7908进行稳压输出6V和-8V,后续的芯片有用到中两个 ...

既然后边有二次稳压,肯定不是6V/-8V波动导致的。
检查一下其它外部接口,比如传感器,只有外部接口才会导致损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确定是否是输入AC超限引起的损坏。开关电源输出12V,-12V后通过7806和7908给芯片供电,6V给74HC138,74H ...

74系列的芯片不是用5V电压嘛!

网友E:
这个需要测试,不是猜的,测试一下开关电源的相关数据,和器件规格书参数对比,不能超过规格书要求的最高参数,而且要留有预留,而且初级过高对次级也有影响,都是需要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4系列的芯片不是用5V电压嘛!

改了,现在通过跳线5V串了一个电阻输入138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