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频率的问题

楼主(2020-03-18):
假如一个100KHZ的DC-DC后面接一个LDO那这个LDO输出电压的频率也是100KHZ吗
用这个LDO供给模拟电路比如两个电阻分压,得到一个电压值,那这个电压信号的频率也是100KHZ吗

网友A:
100KHZ的DCDC是什么东西   直流电源有频率这一说吗

DC-DC不是有一个开关频率吗

网友A:
DCDC输出端一般都会有个大电容用来滤波   如果做得好的话  输出电压应该不会受影响 一般不用考虑啊

网友B:
LDO前后会加电容,输出是稳定的电压

网友C:
DC-DC的开关频率,还会有很多高频谐波分量,会叠加到输出,但是电源脚的对地电容,会吸收掉很多高频分量。并且LDO还有个PSRR参数,也会对输入电压上的纹波做不同程度的衰减,100KHz~1MHz频段内好一点的LDO能有几十dB的衰减。

@yanwen217 :懂了懂了 多谢大佬
@ysmmm : 100KHz的纹波频率不会变化,幅值会变化,比如100KHz下LDO的PSRR是40dB,即纹波输出幅值是输入的1%,输入端纹波幅值是100mV的话输出就变成了1mV,频率不变,那在用电容做些滤波,你用普通的示波器都无法测量到了
@ysmmm : 100KHz的纹波频率不会变化,幅值会变化,比如100KHz下LDO的PSRR是40dB,即纹波输出幅值是输入的1%,输入端纹波幅值是100mV的话输出就变成了1mV,频率不变,那在用电容做些滤波,你用普通的示波器都无法测量到了
那请问下比如100KHZ的DC-DC出来的电压经过LDO 他的频率大概会减小到什么程度 可以忽略不计看成0HZ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