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芯片会损坏

楼主(2020-03-18):
如图,DC为74HC574的输出,信号大小为5V,CT为热敏电阻和电阻分压点。

目前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板子在使用过程中,不定期出现芯片损坏的现象,具体体现在138必然损坏,541不会损坏,4051偶尔会损坏。
请问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更加奇怪的是,同一种板子,在楼上和楼下运行不一致,楼上的板子没有坏过,楼下分5个区,每个区一个板子,损坏过的区域,总是会出现损坏;没损坏的区域也不会出现,很奇怪。

可能是什么原因?

按上描述,可能是环境导致,可能是供电或者外部

网友A:
我觉得应从三个方面来查,第一 元器件本身是否有问题,元器件的采购渠道有没有问题;第二使用环境是否有什么特殊情况;第三 设计上是否有什么问题

网友B:
电源是否存在问题或者电磁干扰

网友C:
99%是电源问题,不过第一次见你这种模拟信号经过模拟开关是这么使唤的,太节约成本了

网友D:
74HC138和SN74HC541,貌似都是用在了最大工作电压上,供电电压就没有脉冲?稍微一个脉冲电压就超过极限耐压了,大概率就烧了。
还有4051,不知道是哪个品牌的,楼主用到了14V相对电压,能支持到这个电压的很少。
这些器件都不怎么耗电,建议在供电脚都串接个510~750欧的电阻试试看,也就是限制下冲击电流,另外供电最好用没有上电脉冲电压的LDO

网友E:
如果运行环境一致的话,就考虑一下其他因素
比如是设备接地、人体静电释放装置、人体静电防护等等

网友F:
1、电源电压尽量用典型值,比如5V,提高可靠性。574是5V,其它芯片是6V,为何不全部设计为5V?
2、CT输入是外部端口,电阻分压后,最好串联RC滤波,防止干扰进入损坏芯片。
3、LAYOUT问题,数字电路其实很怕电源干扰,容易导致芯片锁死烧坏,电源滤波和走线很重要,这个没有实际经验的一般都忽略不重视。
   我设计的原理图,有74HC164芯片,LAYOUT工程师把这个滤波电容全挪到其它地方了,走线很不好。
  强干扰场合,74HC164锁死,把5V电压拉低到3V左右,芯片发烫,MCU低压复位。重新布局走线,彻底好了。
4、另外,损坏的芯片,可以分析一下那些PIN有异常,如果大部分是电源脚异常,则和电源有关。

网友G:
电压波动和电磁干扰,使用环境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否存在问题或者电磁干扰

电源是一个开关电源,输入为110-250V,输出12V,5,-12V.

发现过出现过损坏的区域的输入AC偶尔会超过250V,然后6V我是通过7806利用12V进行转换的,所以我在想在AC输入加个单向滤波器会不会好一点,但是又不能理解如果是电源的问题,为什么541没问题,比较他也是6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是电源问题,不过第一次见你这种模拟信号经过模拟开关是这么使唤的,太节约成本了 ...

电源是一个开关电源,输入为110-250V,输出12V,5,-12V.

发现过出现过损坏的区域的输入AC偶尔会超过250V,然后6V我是通过7806利用12V进行转换的,所以我在想在AC输入加个单向滤波器会不会好一点。但是又不能理解如果是电源的问题,为什么541没问题,毕竟他也是6V供电的。就是损坏区域的电网有时候不是很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是一个开关电源,输入为110-250V,输出12V,5,-12V.

发现过出现过损坏的区域的输入AC偶尔会超过250V ...

电影侧是否加入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74HC138和SN74HC541,貌似都是用在了最大工作电压上,供电电压就没有脉冲?稍微一个脉冲电压就超过极限耐压 ...

电源是一个开关电源,输入为110-250V,输出12V,5,-12V.

发现过出现过损坏的区域的输入AC偶尔会超过250V

6V是7806通过12V电源进行输出的,后来我也试过将138电源跳线改到5V还是没效果,但是没有接限流电阻,接下来我会往这方向进行测试,主要是理解不了同样的4051,其实有5个4051,都是随机坏一个,如果全都坏了,我还能觉得是电源问题。
下面我会继续测试一下,感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运行环境一致的话,就考虑一下其他因素
比如是设备接地、人体静电释放装置、人体静电防护等等 ...

人体静电应该无关,板子放的地方没人的。

设备接地这个倒是没查过,我会注意查一下看看。

主要是开关电源输入AC偶尔会超过上限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输入AC加个单相滤波器有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电源电压尽量用典型值,比如5V,提高可靠性。574是5V,其它芯片是6V,为何不全部设计为5V?
2、CT输入是 ...

1.后面我通过跳线将138的电源改到5V了,没有效果,下次试试541和138都改为5V看看。
2.没有RC,这个我注意测试一下。
3.走线这个不好说,滤波电容还是靠近元器件的。
4.我其实也觉得是电源问题,毕竟供电是开关电源,输入为110V-250V,输出5V,+12,-12,现场确实跟我说过损坏区域偶尔电压会超过250V,6V和-8V都是通过7806和7908进行转换的,但是以我现在的水平很难理解供电如果有问题,为什么同样是6V供电,541就不损坏,4051实际上有5个,坏也是坏其中的一个,这个是我最大的困扰。
我输入AC加一个单相滤波器会不会好一点呢?我没用过,听说这个貌似可以稳定AC。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波动和电磁干扰,使用环境不一样

电源是一个开关电源,输入为110-250V,输出12V,5,-12V.

发现过出现过损坏的区域的输入AC偶尔会超过250V,我其实最大的困惑是6V供电,为什么4051不会都损坏?实际上有5个4051,但是每次都不会全部都坏了,如果全部都坏了,我还能觉得是电源,就一个我比较难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影侧是否加入共模电感

哪一个电源侧?板子上没有任何电感。AC转DC后都有电容进行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一个电源侧?板子上没有任何电感。AC转DC后都有电容进行滤波。

交流电源输入侧

楼主:
没有,直接是配电柜拉过来的,然后接到交流电源输入侧。单相滤波器可以试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直接是配电柜拉过来的,然后接到交流电源输入侧。单相滤波器可以试试吗? ...

你最好晒一下线路图

网友H:
电源交换位置试试,先排除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交换位置试试,先排除电源问题

这个没试过,等会试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74HC138和SN74HC541,貌似都是用在了最大工作电压上,供电电压就没有脉冲?稍微一个脉冲电压就超过极限耐压 ...

标准逻辑电路供电电压敢加到6V,也是个人才啊!难得难得!请中、央、军~委派人保护!转近、平同志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晒一下线路图

额,强电的接线图还真没有,配电柜三相进来,我取一相和中性线给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是一个开关电源,输入为110-250V,输出12V,5,-12V.

发现过出现过损坏的区域的输入AC偶尔会超过250V

很好理解呀,当AC有过冲到250V,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也会有脉冲电压,7806的线性调整率本来就很差,当然也会导致输出有上冲,而楼主的设计余量又小,体质最弱的一个就会先挂掉,泄放了能量,其他的当然就没问题了。
建议:
1.改用5V设计,用线性调整率好点的高压LDO,比如RS3005、RS7550-1等;
2.VCC脚串接小电阻做保护,与退耦电容就形成了R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标准逻辑电路供电电压敢加到6V,也是个人才啊!难得难得!请中、央、军~委派人保护!转近、平同志批一下 ...

138确实不应该加到6V,设计有缺陷,但是后面我跳线跳到5V以后还是一样的情况,具体现象体现在138的8路输出每一路都是6V,输出不了低电平;4051的损坏是输出直接被击穿了,在不接的情况下,输出直接是-8V,这个我会先试着将138供电改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理解呀,当AC有过冲到250V,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也会有脉冲电压,7806的线性调整率本来就很差,当然也会 ...

多谢指点,还有就是4051挂了,体现在输出对GND直接是-8V了,4051是-8V和+6V供电的,这个如何分析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还有就是4051挂了,体现在输出对GND直接是-8V了,4051是-8V和+6V供电的,这个如何分析呢? ...

模拟开关内部是两个JFET或者两个MOS,烧掉后是断开还是直通,这个不确定,要看其内部的电路

网友J:
去偶和ESD都加上 不行再电源输入处加个浪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强电的接线图还真没有,配电柜三相进来,我取一相和中性线给开关电源供电。 ...

还是晒图吧

网友H:
你电源是开关电源,有母线电容缓冲,且PWM逐周期调制,浪涌几乎不会跑到次级输出端,一般初级开关MOS耐压650V以上,即使MOS过压爆掉也不应该有导致次级电压产生太大尖峰。
这种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一般是输出功率最大的一路参与稳压环路,另外几路直接变压器整流输出。如果主输出功率消耗大,其他路轻载,很可能导致这几路电压高于额定值很多。需要注意。
还担心7806这种LDO假货很多,货源是否靠谱?
CMOS电路上6V供电很危险!

网友K:
电源输出是否稳定,有无外部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电源是开关电源,有母线电容缓冲,且PWM逐周期调制,浪涌几乎不会跑到次级输出端,一般初级开关MOS耐压65 ...

明白,现在板子已经出来了,我现在通过跳线将138的电源串个电阻改到5V了,7806的货源应该是可靠的,我们公司每年的用货量是不少的。

还有我想问一下4051损坏难道是因为外部输入的温度探针吗?温度探针是直接接到电池表面的,与我板子形成分压后直接输入4051,这里可能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源输出是否稳定,有无外部干扰

电源输出指的是哪一方面?

开关电源输出都有个滤波电容,外部干扰的话只能是温度探针接到电池表面,分压输入4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