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MCU] 火爆市场的额温枪,你真的知多少?

楼主(2020-03-18):
作为电子产品圈内人,想必最近耳熟能详的的关键词之一肯定有:额温枪这三个字。没错,额温枪产品因为疫情的爆发仿佛脱缰的野马般出现在大家的视角。很多厂家纷纷都想在这个火热市场中占的一席之地。但奈何看似简单的额温枪,研发起来确不是那么简单。调通这个问题,又出现那个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各种物料不停缺货的问题。尤其是额温枪的主要器件MCU。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款华大针对温枪项目研发出来的一款MUC 型号:HC32L136K8T6-LQ64.原理图,BOM.demo板全部都可以OPEN出来。这样就可以大大的缩短了大家的研发时间。能做到尽快抢占市场。大量现货,价格优惠。
电:13760348603

网友A:
建议用此方案的朋友多测试一下ADC的稳定性!!

我最近大量出货的客户就是用华大这颗芯片加外置ADC完全没问题啊。精度在正负0.2之间。有兴趣可以私聊我。13760348603

网友B:
用过几款额温枪 感觉精度较差

精度较差那要看你怎么运用了,加外置ADC完全OK的,正负0.2。有兴趣可以 电 13760348603

网友C:
我要说实话的话,得罪华大的人,那个程序我看过了,说假话吧,又有点心塞,那还是不说的好

你这是说了呢?还是说了呢?

网友D:
额温枪只能参考,无法准确测量体温,温度精度完全达不到

@晓意 :红外测温精度本来就不高,跟ADC精度关系不大
精度这块要看你整个方案怎么去做,加外置ADC完全没问题。正负0.2、

网友E:
这个目前是个热门

网友F:
这个其实也好测试,拿个博朗的对比下就知道你的精度怎么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要说实话的话,得罪华大的人,那个程序我看过了,说假话吧,又有点心塞,那还是不说的好[e ...

哈哈,话说一半, 不说出来华大跟你急

网友H:
锦锐48脚位的单片机,额温枪大量出货。经得起验证,有兴趣可以来公司测试。

网友I:
市场上有假的温枪

网友J(2021-05-20):
我前同事开的SMT工厂,最近得知他正好有4000多个已经加工好的PCBA,估计此方案跟楼主是一样的吧?这款PCBA 上面的主控器件有: 华大超低功耗32位单片机HC32L136K8TA-LQ64(64pin, 7x7mm)、3Peak公司的358A、润石科技的RS8552(零漂移、轨至轨、双通道精密运放)、LCD段码显示屏(可另外提供)。

此外板上带有蜂鸣器和按键,并引出了烧录/仿真/下载接口(J4),理论上做一个小系统开发板还是很不错滴!
当然,最主要的是价格便宜! 15块钱左右就可以拿到!
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看看我们论坛的朋友们可以拿这个板来做什么样的开源作品或者产品?有需要的我跟他拿出来。

关于 HC32L136K8T6的详细技术资料及开发文档,详见这里的官方链接:https://www.hdsc.com.cn/Category82-1404

@wh6ic :是的,可以提供原理图!
能不能拿到 原理图?

网友K:
直接分享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