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DSOX-92004A示波器维修案例详解

楼主(2020-03-18):
安捷伦DSOX-92004A示波器维修案例详解

一、安捷伦DSOX-92004A示波器故障现象
仪器通电后无法正常开机,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没有其他反应。但是按键板有灯亮。

二、拆机检测
接下来我们安泰仪器维修工程师就拆机看看仪器内部具体是什么问题?

拆开仪器后盖发现仪器硬盘电源数据线没插。

示波器背板supply fail报警LED灯亮。

继续检测:电源模块手动开机+12V输出正常。取掉两块采集板可以正常上电:

按开机键风扇持续转动,按键灯转两圈,报警LED全灭(正常情况)。

仪器目前可以正常开机,接下来近一步检测,CH2调整到20mV检测到过载,自动调整回1V,通道4端口阻抗超差较大,每次测量值都有变化, 判断通道模块故障。更坏损坏的模块后仪器恢复正常,可以正常开机使用。至此仪器检测结束。

三、故障原因分析:
经过检测修复发现导致该仪器故障的原因有下面几种:
1、仪器使用者操作不当,输入过载信号导致仪器故障;
2、有可能是因为外部因素仪器磕碰导致的。

四、使用注意事项:
综合以上问题安泰仪器维修分享示波器在日常使用中注意事项:
1、严格限制接入信号幅度,有大信号接入示波器时,需要先预估信号电平,并选用合适的衰减器对信号进行衰减,防止大信号烧毁示波器输入通道;
2、示波器探头接入时,宜缓慢均匀用力,避免损坏接插端口;
3、定期检测和保养。每个月,对示波器至少进行一次半小时的加电热机,对泰克示波器做SPC操作。
4、注意使用环境,避免在灰尘过大环境使用设备;
5、爱惜使用,切勿碰摔。
6、注意仪器通道接口静电防护;
7、接口和线缆避免热插拔;
8、探头使用时注意避免拉、拽及折弯,避免撞击/掉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