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围观,这篇单片机的状态机框架讲清楚了!

楼主:
Hi,同学们
熊猫老师来啦~
今天我们来看看
单片机的状态机框架

在单片机裸机的编程方法中,状态机的方法是比较好的,经典的比如按键的检测判断等。

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使用这种思想。比如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因为单片机不可能一直等待着运行,那样的效率是很低的,通常都是结合fsm + timer的方式来提高CPU的使用率。

传感器中使用fsm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ds18b20的采集是比较慢的,发送转换指令后,最慢需要等待720ms,这个时间有点太长了。简直不能忍受。

如下所示:我采用了11bit分辨率,0.125的分辨率足够了,作为温度参考而已。

9 - bit resolution    93.75 ms  0.5
10 - bit resolution   187.5     0.25
11 - bit resolution   375       0.125
12 - bit resolution   750       0.0625

那么我肯定不是死等的,死等,多浪费cpu,效率太低了,实际工作中根本无法接受。

因此,做了一个状态机:

int main(int argc, char const *argv[])
{
  while(1)
  {
      ds18b20_discope();
  }
  return 0;
}
void ds18b20_discope(void)
{
  switch (ds18b20的状态机的全局变量)
  {
  case 发送命令:
      发送转换命令
      赋值到等待装态
      break;
  case 等待装态:
      判断是否有超时,
      如果有超时,则:读取,计数器清零,并回到发送命令状态
      否则,do nothing
          break;
  default:
      break;
  }
}

定时器的基准中断可以自己细化,我是50ms一个中断: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如果ds18b20已经处于等待状态,
  则计数++
}

这样就是一个简单的传感器定时采样的状态机思路,不会死等,效率较高,而且稳定。

注意ds18b20的时序性比较严格,网上说不能被打断的,但是后来移植到freertos中,也是可以的,温度采样还算稳定,但是考虑到后续程序比较大,因此还是裸机了,状态机的思路基本能解决。

免责声明:整理本文出于传播相关技术知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给我们的公众号来个关注呗~

以上内容来源于公众号「嵌入式ARM」
每天教你一个小知识
扫码关注更多

网友A(点评):
这是分时复用法

网友A(2020-03-19):
基本上 我现在都是这么写的  分时复用,利用定时器中断调试分时处理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 我现在都是这么写的  分时复用,利用定时器中断调试分时处理事件    ...

和大佬走有肉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 我现在都是这么写的  分时复用,利用定时器中断调试分时处理事件    ...

是的  分时复用算是比较简单好用的一个方法了

网友C(2020-07-02):
抄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