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脱坑

楼主(2020-03-18):
COM, LCD, CD, AC
点亮一个8COM的LCD,就是看到有颗料能支持8COM LCD才选择的华大
结果发现驱动能力不够,完全看不清点亮了什么,原厂技术也没解决,劝退了

使用外部charge pump电容型 LCD驱动就可以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内置偏压还是外置的?

网友B:
我年前也遇到过,后来发现是自己配置问题。  有个LCD段管脚配置成 LCD功能,但外面接了一个下拉电阻,貌似是boot脚,改了就好了。

网友C:
别急着下结论,先找硬件的问题(IO口功能的选择对不对,原理图对不对),再找软件 程序有没有配置错误,毕竟原厂的人员 也没看到你的板子  只是电话沟通

网友D:
点亮15CM大屏的实际效果。
详见附件视频。

LCD 视频

网友D:
选择外部分压模式,驱动能力通过电阻、电容自行配置。
想驱多大的屏就驱多大的屏。

网友E:
这么基础的功能,官方肯定是测试过的。

网友F:
问题没有找到原因之前先不要着急下结论

网友G:
总结,没有坑,还是使用者自己的问题,要仔细的看数据手册。

楼主:
寄板子会原厂过了,定制的断码屏每个厂家都会有自己工艺,华大的芯片带不动我这个屏,这个就是结论。
所有寄存器,包括外部电容外部电阻模式都试过,都不行。
官方试过了然后基础功能就做成这样,换了别家的芯片就没这个问题。
发帖只是想提醒你们有这个雷,不信就算了。

不是追责,但是总部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反馈啊,您说的原厂FAE确认是怎么回事?你是PIC的FAE还是代理?
@asdsfgwsafd :寄回华大总部,让我们也见识一个这个神奇的屏。
@martinhu :如果你要追责的话还是算了吧,毕竟我只是找人家要了样品,一次生意都没做成。如果你有什么技术上的建议的话,一般的技术手册上的方法也都试过了。
寄给了谁,销售和代理是哪家?为什么没有听说过有这回事?

网友D:
HDSC 的8COM只支持1/3bias, 不知是否与该LCD屏匹配。建议贴出LCD的图纸,大家帮助核对一下。

@asdsfgwsafd :寄回到华大总部,让我们也见识一个这块神奇的屏。
PIC16F19186之前用的这颗也是1/3B,FLSAH太小才换的

楼主:
不说别人家的型号吧就说是屏的问题,说了人家的型号吧,就说我是对手家来捣乱的。
做的项目现在把屏换成1/4B的了芯片也换成东软的了。
华大和这块屏都已经放弃了,做产品的三板斧用完不行就换。
原厂要是有兴趣就给个地址,我找找看还有没有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说别人家的型号吧就说是屏的问题,说了人家的型号吧,就说我是对手家来捣乱的。
做的项目现在把屏换成1/4 ...

期望能收到不能正常工作的LCD屏,不胜感激。

收件人:MCU产品考核组
电话:  021-68667319
地址:  上海浦东张江中科路1867号1幢A座10层
官网:  www.hdsc.com.cn

网友H(2020-06-10):
引用 楼主:
不说别人家的型号吧就说是屏的问题,说了人家的型号吧,就说我是对手家来捣乱的。
做的项目现在把屏换成1/4 ...

人家的工程师都要你把屏寄给他们,一方面是想帮助你解决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想找出自己的产品是不是有漏洞,你倒是寄给人家啊。

网友I:
看到楼主的帖子,想起当年我第一次挑大梁,用ATMEL的ATMEA169V做的LCD驱动,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窘境,查到最后,居然是中文DS是早期的版本,关键的设置寄存器说明根本就没写!查了鸟语版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