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小项目,打开图片和关闭图片

楼主:
新建两个按钮,更改文本内容分别是:打开图片和退出并设置字体大小为12号,效果如下:

楼主(2020-03-18):
添加坐标轴,拖到两个按钮上面,大致让三个控件显得更加整齐些。

楼主:
接着对两个按钮添加回调函数,添加回调函数的方式是,在按钮上右键选择:查看回调->callback 即可自动为按钮生成回调函数。如下图跳转到了按钮1的回调函数处:

楼主:
下面我们分别对按钮1和按钮2添加代码。实现对图片的读取和关闭系统命令,具体的代码如下所示:
按钮1的执行代码:
%选择图片路径
[filename,pathname] = ...
    uigetfile({'*.jpg';'*.bmp';'*.gif';'*.png'},'选择图片');
%合成图片名和路径
str = [pathname filename];
%读取图片
im = imread(str);
%使用第二个axes
axes(handles.axes2);
%显示图片
imshow(im);
按钮2的执行代码:
%关闭系统
close(gcf);
代码1里面需要注意:如果你在GUI界面设计中使用的是axes1,这里需要改为axes(handles.axes1);

楼主:
5.运行后执行效果,可以正常读取文件里面的图片和关闭、GUI界面了。

楼主:
到此,第一个小项目结束了,是不是很有成就感,仅仅是一个小小的项目,可能会激发起你的学习兴趣,继续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