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小项目,简易图片处理

楼主(2020-03-18):
在第一个项目的基础上,我们来体验一下用Matlab对图片进行微处理的过程,分别实现对图像的灰度装换、和边缘检测处理。添加一个按钮组,里面放置三个单选按钮框,同时将axes的区域放大,具体布局如下:

楼主:
主要实现的是对三个单选按钮的逻辑功能,具体操作如下,在按钮组右键选择查看回调函数->SelectionChangeFcn ,添加如下代码:
global im;
str = get(hObject,'string');
switch str
    case '原图'
        imshow(im);
    case '灰度图'
        BX = rgb2gray(im);
        imshow(BX);
    case '边缘检测'
        BX = edge( rgb2gray(im),'canny');
        imshow(BX);
end;

楼主: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使用global 来声明一个全局标量im 此im就是打开图片中读入读入的变量im,然后使用switch case语句来判断和执行需要的操作。

楼主:
运行后的效果如下所示,RGB图像可切换到灰度图,然后可以对图片进行边缘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