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基于PIC16F753设计的降压开关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18):
根据官方提供的TB3103文档,测试PIC16F单片机应用于开关电源优势。调试过程中遇见一些问题请教下:
硬件实物照片
原理图如下:
开关电源工作频率设置到100K,程序主循环中设置两个状态灯测试LED1(500mS闪烁);LED2(200mS闪烁),能正常运行。(只是未来验证程序是否跑飞用,于开关电源主旨功能无关联)。
根据文档中的方法用MCC插件搭建闭环峰值电流型同步整流降压电源

DAC设置为1V,系统通电启动后,因为环路工作不正常,PWM_H输出为高电平,导致输出电压为输入电压值,反馈电压FB值1.8V,运放器OPA输出用万用表测量为0.25V?
人为断开主回路供电,如上图A点断开,此时反馈电压应该为0V, 测量运放器OPA输出用万用表测量还是0.25V,这点一直没有想清除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家指导下!

楼主:
今晚测试PIC16F753内部DAC输出功能
MCC插件中有关DAC模块配置如下:
DAC电压源选择VDD,右对齐模式,要求输出电压3.5V,MCC生成的DAC模块初始化代码如下

上面计算得到的输出电压= 358(0x166) * 5 / 512 = 3.49V
手册中DAC模块方块图如下:

为什么用万用表测量DACOUT输出电压值只有平均值只有2.25V

一直困扰这我,现在怀疑是芯片的问题,请大家指导下!

楼主:
期待大家在线指导!

楼主:
是不是芯片本身问题,导致运放模块,dac模块输出电压异常导致的,请各位大佬们指点下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DAC,不是很清楚问题具体出在哪里,会不会是驱动能力的问题或者是电源轨的问题

楼主:
可能是芯片本身的dac输出能力低导致用示波器测量不出正常电压 为什么运放器同相端接dac输出,设定2.5v,反相接输出反馈电压,不管高压,低压,运放输出总是0.25v
此问题有点疑惑,请各位朋友指点!

楼主:
发现个现象
固定参考电压(FVR)参考电压引脚配置成FVRIN,数模转换器(DAC)正电源选择VDD时,DAC最高输出只有1.25v
下面是用万用表测试的记录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