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真正的低功耗怎么搞?

楼主(2020-03-19):
在使用GD32F103C8T6,用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O_LOWPOWER, WFE_CMD);进入深度睡眠,或者用pmu_to_standbymode(WFE_CMD);进入待机模式以后,芯片确实不干活了,也能激活,但芯片的电流还有几个毫安,跟说明书上的电流特性几个uA差好远。
想请教下各位大神,进入低功耗模式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有哪些操作能降低功耗呢?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最小系统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最小系统还是?

21IC官方资料下的包和例程改的,没跑别的系统,上来就打开时钟,初始化引脚,初始化pmu,待机

网友B:
楼上已经问了你系统是什么?要描述清楚
判断是CPU本身耗电,还是外部电路,还是IO口设置问题, 例如悬空的引脚设置输出,有上拉的脚是不是设置有问题,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最小系统还是?

不好意思,之前理解错了。是用最简单的板测了,只有芯片和32K振荡,高速振荡用芯片内部的,上电初始化了时钟和引脚,引脚都设置成低电平,就进入了standby模式了 。做出来3mA的功耗。上面补了个实验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已经问了你系统是什么?要描述清楚
判断是CPU本身耗电,还是外部电路,还是IO口设置问题, 例如悬空的 ...

不好意思,之前理解错了。是用最简单的板测了,只有芯片和32K振荡,高速振荡用芯片内部的。做出来3mA的功耗。上面补了个实验的图。

@sjnh :只接电源和地也一样
@未成熟的小麦 :你不会是带着仿真线量的吧?
@sjnh :试过除了烧写口和32K振荡口,其余全部设置成GPIO_MODE_OUT_PP,输出低电平,都是一样
你看看IO口配置,没有用的IO(外部没有连接的IO),别设置成输入,配置成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之前理解错了。是用最简单的板测了,只有芯片和32K振荡,高速振荡用芯片内部的,上电初始化了时 ...

GPIO配置为模拟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配置为模拟输入

也还是那么大

网友C:
3mA??GD32E230在4MHz的主频运行下,我是讲运行的情况下也没有这么大的电流。你先把主频降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A??GD32E230在4MHz的主频运行下,我是讲运行的情况下也没有这么大的电流。你先把主频降下来看看。
...

我用的是内部的IRC8M做主振荡,没用外部高速振荡,应该怎么设置低点的主频呢?是用分频吗?

网友D:
是不是外设在工作导致电流消耗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外设在工作导致电流消耗过大

没有外设了,你看看我上面放的图,就一个芯片和一个32K的振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外设了,你看看我上面放的图,就一个芯片和一个32K的振荡

我说的外设是单片机的外设,不是外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外设是单片机的外设,不是外部电路

初始化到进入standby就这样了,大概就配置了振荡、GPIO、PMU 。大哥能不能给个低功耗的初始化源码看看呢?谢谢
  rcu_osci_off(RCU_HXTAL);
    systick_config();
    nvic_config();

    IO_init();

        exti_flag_clear(SW1_EXTI);
    exti_flag_clear(SW2_EXTI);
        exti_flag_clear(SW3_EXTI);
    exti_flag_clear(SW4_EXTI);
    exti_flag_clear(SW5_EXTI);
    exti_flag_clear(SW6_EXTI);
    exti_flag_clear(EXTI_17);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pmu_deinit();
    pmu_wakeup_pin_enable();
        pmu_flag_clear(PMU_FLAG_RESET_WAKEUP);
        pmu_flag_clear(PMU_FLAG_RESET_STANDBY);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10MHZ,0xffff);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10MHZ,0xffff);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10MHZ,0xffff);
        gpio_init(GPIOD,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10MHZ,0xffff);
        GPIO_BC(GPIOA) = 0xffff;
        GPIO_BC(GPIOB) = 0xffff;
        GPIO_BC(GPIOC) = 0xffff;
        GPIO_BC(GPIOD) = 0xffff;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disable(RCU_GPIOD);
        pmu_to_standbymode(WFI_CMD);

网友E:
请把你的串口线拔掉,保证MCU没有任何外接电路连接,再用万用表去测试电流,排出串口漏电,刚看错了,你连的是仿真器的数据线把,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把你的串口线拔掉,保证MCU没有任何外接电路连接,再用万用表去测试电流,排出串口漏电,刚看错了,你连 ...

断开了也没区别

网友E:
根据你设置的IO状态来判断下到底有没有进入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你设置的IO状态来判断下到底有没有进入睡眠

怎么判断有没进去呢?后面的引脚操作都没动静了,应该是进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接上烧录线,点烧录也不能烧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始化到进入standby就这样了,大概就配置了振荡、GPIO、PMU 。大哥能不能给个低功耗的初始化源码看看呢 ...

你那么大个亮着的led不耗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么大个亮着的led不耗电吗

大哥说得对!拆了以后果然低了好多。但可惜还是mA级别的

网友F:
楼主你开了systick定时器?systick定时器中断会导致系统进不了休眠吧,把systick定时器关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开了systick定时器?systick定时器中断会导致系统进不了休眠吧,把systick定时器关掉看看? ...

关了,但好像没啥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说得对!拆了以后果然低了好多。但可惜还是mA级别的

你把原理图发出来看一下,我也买过这家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说得对!拆了以后果然低了好多。但可惜还是mA级别的

把ldo也干掉吧,ldo也会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原理图发出来看一下,我也买过这家的板子。

芯片的原理图在第二页

网友G:
不用的GPIO设为模拟输入。烧录引脚(SWD)要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的GPIO设为模拟输入。烧录引脚(SWD)要关闭

那下次烧录会受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do也干掉吧,ldo也会耗电。

LDO没开过吧?哪里关的?

网友C:
上面是不是还有5V降3.3V的稳压芯片啊,有的话先去掉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下次烧录会受影响吗?

假如需要关的话,起码上电后等5秒后再关,你可以编一个5秒的延时,否则芯片上电后根本没有给你仿真下载的时间。我一般设置3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LDO没开过吧?哪里关的?

一般外设也就是0.几的样子,没有3ma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下次烧录会受影响吗?

会有影响,关闭后swd无法烧录仿真,建议唤醒后配置为正常的swd模式。或者上电拉boot引脚来烧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LDO没开过吧?哪里关的?

1117输出脚有到地的电阻的,消耗多少不确定,没机会测,你就顺便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输出脚有到地的电阻的,消耗多少不确定,没机会测,你就顺便测试一下。
...

我在那块板从1117到USB口那一片的电阻都拆了,还是mA级的。换了一块板测,这块板就焊烧录口,烧录口的上下拉,还有32K振荡,BOOT0下拉。然而出来的效果还是mA级的。

我黔驴技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外设也就是0.几的样子,没有3ma的。

仿真看过,到进入standby之前,就剩下RCU和PMU了,其他基本都是0了。但只接3.3.和GND做出来效果还是mA级的。换了一块板测,这块板就焊烧录口,烧录口的上下拉,还有32K振荡,BOOT0下拉。然而出来的效果还是mA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那块板从1117到USB口那一片的电阻都拆了,还是mA级的。换了一块板测,这块板就焊烧录口,烧录口的上 ...

要不要邮寄一个板子给我,我来调调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邮寄一个板子给我,我来调调看

今天就用一个最最简单的板子搞,只有芯片,烧录口上拉,电源了。效果还是不行。如果你肯教我搞的话肯定愿意寄给大哥啊。

网友H:
1.可能是测试方式不对,还有其他东西消耗了电量。
2.所有的外设都关掉试试,是否有影响。

网友I:
感觉不应该那么大的,有点儿怀疑楼主怎么测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可能是测试方式不对,还有其他东西消耗了电量。
2.所有的外设都关掉试试,是否有影响。 ...

我是把万用表开电流档串在电源3.3V和板子的VDD上面,板子只接了电源和地,光板,只焊烧录线。
后来楼上有位大哥给了个新一点版本的固件包,用他的程序,standby模式能做到10uA左右,把我自己的程序放在他的包运行也没问题了。但我在做deepsleepmode的时候又只能做到2,300uA了
把他的程序放回我原来的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2.1.0运行又很大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指导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不应该那么大的,有点儿怀疑楼主怎么测量的了。

我是把万用表开电流档串在电源3.3V和板子的VDD上面,板子只接了电源和地,光板,只焊烧录线。
后来楼上有位大哥给了个新一点版本的固件包,用他的程序,standby模式能做到10uA左右,把我自己的程序放在他的包运行也没问题了。但我在做deepsleepmode的时候又只能做到2,300uA了
把他的程序放回我原来的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2.1.0运行功耗又很大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指导哈

网友J:
你找一个稳压源输出3.3V给芯片供电,电流表串联在两者之间测电流,估计这样就比较准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是把万用表开电流档串在电源3.3V和板子的VDD上面,板子只接了电源和地,光板,只焊烧录线。
后来楼上有 ...

我也在搞这个低功耗,GD32 330 ,深度睡眠模式下,9ma,用RTC唤醒,你那边有新的固件库吗,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找一个稳压源输出3.3V给芯片供电,电流表串联在两者之间测电流,估计这样就比较准了 ...

main什么都不改,换了个库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笑哭]

网友L(2021-11-02):
楼主,这个芯片的低功耗方案能分享一下吗?目前我也是在做这一块。想找找方案,调试一下。

网友M(2022-02-20):
你好楼主,这个芯片的低功耗方案能分享一下吗?目前我也是在做这一块。想找找方案,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