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各位:029lan的pwm预分频器设置最少要为1吗,即2分频。设为0时没有输出?

楼主:
如题,这样一来,pwm的时钟哪怕是来自HCLK(029不支持PLL作为pwm时钟)最高50MHZ,经预分频器最少2分频的话,时钟最高只有25Mhz了?M0518pwm的预分频器可以设为0,不分频,并且可以用PLL作为时钟,最高频率可以达到100Mhz,相差4倍?

网友A(2020-03-19):
设置为0是不分频。

网友:
1是2分频

网友:
029应该也可以,不比M051查。

网友:
可以搞到50M

网友:
M029的最大CPU时钟是50MHz,所以PWM的时钟源只能最大是5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为0是不分频。

设置0时,没有输出。最少分频要设为1即2分频。所以最亮频率50mhz/2=2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