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电路设计-大众汽车试验标准学习笔记(1)

楼主:
本人所在汽车行业,在苦苦追求降低不良率,索赔率的过程中,上网搜索,发现了一个《大众汽车3.5T以下的产品电气电子试验方法》,其中有20条,牵涉范围很广。如获至宝,反复学习,电子产品设计可靠性上升明显。
注:对成本比较敏感的行业可能不适用。
第一个:

解释:
如果从事中间件产品的电子设计,作为电子产品首先需要供电,需要电压和电流。
采用玄学分阴阳,不靠谱呀,按照hwm说的话提高基础,用数学思维怎么表达呢。那么就是采用软件中二叉树,软件本质也是数学,用二分法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那么外部因素再分阴阳,就是外部不足和外部太过。对于电压来说,其中不足为欠电压,太过为过电压。终于有数学模型了。
解决的策略怎么办呢?
翻了诸子百家,黄帝内经有说,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比玄学还玄。
策略怎么搞个数学模型呢?于是我翻了离散数学,发现了一个近世代数搞得东西。代数运算中有幺元,零元,逆。于是我发散思维下:

好的,黄帝内经跟西方科技正式对接,学习老祖宗的东西没有心理负担了。
解决策略:(尝试套一下死套公式)
方法一:无为而治
对过电压不进行处理。例如用电容就行了。
例如在产品质量要求不高,成本敏感。1万个产品,因为过压损坏5个,在1万个产品中全部增加过压措施成本大于10个产品值(更换成本,维修成本)。
例如7805耐压30V,在设计12V设计有两倍余量,lm2576HV耐压63V。在设计24V时也有两倍余量。
方法二:有为而治
对过电压进行限定。将电压限制在某固定值(策略值)。
1、采用tvs管,压敏电阻,陶瓷气体放电管,需根据行业ems标准,选取合适功率。

2、采用电容,也有一定的限压作用。
方法三:求逆
采用控制器件,对过电压进行处理。对过电压进转换,变成欠电压。
经搜集,其中有过电压甩负荷,过电压炸保险丝等措施。炸保险丝策略,在iso-7637中汽车标准emc中为D类。
采用过压保护:

一致性较好的方案:tl431

最后谈一谈过压损坏的一些特征:
1、双向TVS损坏
2、电源口陶瓷电容损坏
3、7805等电源芯片损坏
4、电路板大部分集成电路被一锅端。
上述情况,排除负电压,大概率的要怀疑。
那么,emc中过电压常用标准。
一些经验:
其中汽车iso763712V汽车,最低电压75,最高标准100V。其中脉冲宽度比较宽的是37-50V
一点数据:
某批次汽车传感器3000个,10uf输入电容,无过压保护措施,3个月因为输入电容,7805损坏索赔累计1个,1年内索赔累计2个。现在想想后怕。

网友A(2020-03-19):
我滴乖乖,中国电工都用《皇帝内经》,阴阳八卦,道法之说,来指导电路设计了!!
对于外行来说,这个境界太高了。

楼主(点评):
没有引用,套了点数学。

网友A:
你这可不是"发散思维",而是喝醉酒之后,胡思乱想。

网友B:
只要产品成本容许,需求你尽管提。
说到底一分钱一分货吧;
扛过电压都不用那么复杂,一个功率足够大的TVS管接上,随便你拿去过什么标准。

网友C(点评):
只要成本能接受,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D:
汽车行业电子薪资如何?

网友D:
    设计余量与测试极限,成本之间要取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产品成本容许,需求你尽管提。
说到底一分钱一分货吧;
扛过电压都不用那么复杂,一个功率足够 ...

关键是干入行,人家说个电压9-16V,你就信了。
然后发现钱在别人手里,坏了就得退。最后发现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余量与测试极限,成本之间要取平衡

设计余量的依据是什么?
坏了还不得修吗?过了emc就没事了吗?就甩锅了吗?
三包政策优先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计余量的依据是什么?
坏了还不得修吗?过了emc就没事了吗?就甩锅了吗?
三包政策优先吧。 ...

      返修肯定存在的,即使你的器件用到最顶格,加工部分和其他因素也会产生不良品,成本控制是关键,看你产品定位,比如7805,1-2块一个,产品卖得便宜,即使返修1%-3% ,也没多少问题,这里面你要是提高稳定性用贵的比如10块钱的,即使把返修压到0.5%, 也没有多少意义,因为量大的话你会亏很多
      相反,你产品定位单价高,量少,你用7805,返修的邮费和商誉损失还不如加钱成本到10块
     就汽车产品而言,你不能光看常温下的器件稳定参数,你还要重点关注高温和低温下的产品参数极限,通常这种极限器件的稳定性会变得很差,所以设计时余量会用得很大

网友B:
楼主的过压保护是过压就关断,那不容许关断的情况下,怎么做呢?

网友E:
有扯阴阳的时间,不如好好分析分析tvs管,压敏电阻,陶瓷气体放电管的特性,什么情况适合用哪些器件
分析分析你的过压保护电路,输入电压在稳压值附近,保护电路工作是个什么情况
少学HWM耍流氓(我这是明明白白的对HWM人生攻击,接受投诉,接受删帖封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修肯定存在的,即使你的器件用到最顶格,加工部分和其他因素也会产生不良品,成本控制是关键,看 ...

你说的大众汽车的标准有,由于只是笔记1,以后再讨论。暂时还是讨论这个过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过压保护是过压就关断,那不容许关断的情况下,怎么做呢?

你的问题,涉及多个标准。
ems标准,以iso7637-2为例。
A类:完全没问题,功能没问题。
B类:一项功能问题。
C类:暂时失效,条件去除自动恢复。
D类:类似炸保险丝,单片机死机,需要人工复位。但是东西没坏。
E类:硬件损坏,无法继续测试。
esd,ems测试,是声明式,即自己宣布自己的成绩。如果你熟悉标准,测试时,选最低标准。而不是被某某测试机构选用最严格的标准,然后不过被吓唬,收取指导费的套路。客户能看懂的emc报告的概率很低。
当emc测试报告是一张门槛纸,就是这个作用。当然emc它的摸底调查功能,那你是必须理解的。

现在呢,你的问题,就是过电压,如何达到A类。过电压甩负荷电路,有可能导致产品变成C类。断电的话有单片机的系统,就复位了。
1、首先,这个大众汽车的测试标准,适合摸底,是emc标准的补充。是行业涉及到某个行业的特殊要求。在某某情况下,条件不满足,就失效。写入产品图纸或说明书。一般客户会满足你的要求,但是不能慌。
2、分析问题,有不可接受,可接受,必须接受。某些电压是不可接受的,你没有妥协的余地的。选取这个电压标准。例如5V传感器,过压点选在6.8V。如果你提前摸底,跟客户说明,有电压保护。一般问题不大。
这些时从产品的全局去思考。
最后发现你的问题的,按照物极必反,似乎变成一个用分立元器件搭一个线性电源的问题。那么从工程师的角度,我只能这么思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扯阴阳的时间,不如好好分析分析tvs管,压敏电阻,陶瓷气体放电管的特性,什么情况适合用哪些器件
分析分 ...

非常希望楼主的这样的回复。
tvs管,压敏电阻,陶瓷气体放电管的特性。
这个问题呢,tvs管我用的多,其中30V(24V电源),22V(12V电源) 18V(功率mos gs保护)6.2-6.8V(5V电源)
从特性来说tvs最好,但是也是最脆弱的。
压敏电阻,在汽车行业被选用,是为了过抛负载这个ems项目,成本最低的。
如果tvs管、压敏电阻和电容合作使用的,反应速度取决于电容。
气体放电管,适用耐压较高,吸收浪涌能力很强。封装非常大。
至于过电压保护电路,这个被某芯片LM2931 称之为过电压甩负荷。
至于你说的稳压附近的特性,这个没有迟滞特性,需要与输入电容配合适用。ems的测试波形是固定,所以有套路。
这个电路比较适合5V传感器(非常昂贵,产品坏了无维修价值),无其他功能的情况。例如单片机。
至于hwm的问题,你选哪边我都欢迎。我两边都讨厌。口水战已经成为模拟版块人神公愤的事情。所以同样支持你。
至于阴阳的问题,是我看了很多书,发现自己无法摆脱书籍。发现西方高层次的知识,学了后适用范围越来越窄,有这种趋势。于是看到网络大神“学了哲学的工程师是流氓”的网络论点的指导下,看了诸子百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希望楼主的这样的回复。
tvs管,压敏电阻,陶瓷气体放电管的特性。
这个问题呢,tvs管我用的多,其中 ...

太搞笑了,人家看不惯你跟某个人学流氓技术,你把份桶换成/转移成口水战的问题,并趁机表示中立,搞的跟个人似的!跟个正人君子一样!
这一招叫金蝉脱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搞笑了,人家看不惯你跟某个人学流氓技术,你把份桶换成/转移成口水战的问题,并趁机表示中立,搞的跟 ...

你以前没事就喊个叶大侠,让我脆弱的心灵受到打击。太伤自尊了。
于是在某人说hwm是复旦“保安”,发现高人,准备学习大师之道。

网友A:
如果没猜错的话,叶大师和H大师一样,电脑+嘴巴是标配,侃遍天下无敌手!根本没有任何实验仪器,还自我超榜"实践家"!

讨论了几个月,人家的实验数据就是卖了多少个7805,损坏了几片,两者相除乘以100,得到损坏率!
然后做在办公室里想象一下为何损坏,然后百度人家电路加了TVS之类的保护,然后照葫芦画瓢,然后根据市场反馈回的数据再做个除法运算,然后说损坏率降低了,改进有效!

就这点破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以前没事就喊个叶大侠,让我脆弱的心灵受到打击。太伤自尊了。
于是在某人说hwm是复旦“保安”,发现高 ...

像你这种人,表面上说话不显山、不露水,甚至卑微,让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一看就有同情心!
实际上是又阴又奸!日常生活中是万万不能交结的小人!
上面的不亦心说他流氓,他顺势把脏水转移到H和我身上,就是一例!当自己利益受损,不惜出卖朋友HWM!

而相反的是,别看AD797这样的说话有时难听,但是是直肠子,有啥说啥,不阴不奸,这类人有时是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种人,表面上说话不显山、不露水,甚至卑微,让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一看就有同情心!
实际上是又阴又 ...

哥们,口水贴,我说的话又不多,也就拿个分。
模拟版块再这样搞下去,没人了。
你那个模电小组,不就是搞不下去了,跑这来呀。天天盯着我,你水平又提高不了。还是赶紧实现你的理想,翻译基本模电教材给大家看看。
你口口声声说这个是流氓,那个是超级流氓,再那个是老流氓。就你不是。这叫你有问题,是你不合群。

网友C:
呵呵,楼主都扯到玄学上去量,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都扯到玄学上去量,太有才了

发帖嘛,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笔记,笔记。
你有什么在过电压上的心得体会,可以谈谈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口水贴,我说的话又不多,也就拿个分。
模拟版块再这样搞下去,没人了。
你那个模电小组,不就是搞 ...

看看,又开始甩锅了,所以我说你奸,你就现场演示你奸的证据。

这个论坛上,有些版块搞不下去,原因是什么?不就像你这样的不学无术的臭流氓太多?

网友A:
流氓缠身的证据:

专门跑教材上摘抄公式定理,然后搞的跟文化人一样,来“正本清源”。

有这些个臭流氓在论坛横行霸道,哪个论坛都要黄!!

楼主:
我来论坛没几个月,就成大奸臣了,我都笑死了。
我已经被你贬低得啥都不会,基本连字都快不认识了。该知足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来论坛没几个月,就成大奸臣了,我都笑死了。
我已经被你贬低得啥都不会,基本连字都快不认识了。该知足 ...

2019年2月至今,叫“没几个月”?

拍马屁拍的杠杠的,说你奸,说错了吗?

最搞笑、最尴尬的地方就在于:由于不懂技术话题,拍马屁老是拍马蹄子上去了,实际上这些帖子,都是在证明我是对的,在打大侠的脸!

网友A:
8天过去了,大侠自知理亏,不敢露面,你这两个马屁高手,该如何收场???
除了尴尬,还是尴尬!!!

楼主:
你发的帖子我很少看,看理论,一般看hwm的,hwm的帖子,制作精美,数学公式清晰,我也好学习。你的都是手写体,基本都看不懂。
本人不愿意纠缠于你跟hwm的恩怨。
@21ic小管家
模拟论坛版主
@NE5532 @xyz549040622 @airwill @lihui567

请给与我和xunkun977各一个警告,或双方都禁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发的帖子我很少看,看理论,一般看hwm的,hwm的帖子,制作精美,数学公式清晰,我也好学习。你的都是手写 ...

我稀罕你看我的帖子吗??

论坛是你家开的,你想禁谁就禁谁???拿自己不当外人了?

楼主:
你不是说我拍马屁,偏向某方吗?
你以前不是说各个版主都是maychang马仔吗?各个版主都是避嫌。
一起禁呗。
我是搞实践,学到的每个东西都要去市场去搏杀。面对竞争对手。没时间跟你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是说我拍马屁,偏向某方吗?
你以前不是说各个版主都是maychang马仔吗?各个版主都是避嫌。
一起禁呗 ...

张眉说我公式错了,你一直在当中煽风点火。

我说了,学术上的问题可以讨论,但绝不能搞流氓、无赖的黑人术。

你们说我公式错了,说我是忽悠,那么必须给我,给论坛一个说法:我这个公式到底怎么错了,错哪了??

不给个说法,留下个帖子就跑,这样不行,我要维护我的权益。
如果我这个公式确实错了,我给你们三个道歉。
如果不能指出我错哪了,那么你们必须给我道歉,并发帖公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是说我拍马屁,偏向某方吗?
你以前不是说各个版主都是maychang马仔吗?各个版主都是避嫌。
一起禁呗 ...

你以前不是说各个版主都是maychang马仔吗?各个版主都是避嫌。一起禁呗。

大家看到了吧,这个人是最奸、最坏的,他说的每一句话,表面上看是柔弱的,实际是夹枪带棒,绵里藏针的!

上面这句话,方法仍旧是转移祸水,煽风点火,让其它人对我维攻!!!

弄个7805三端稳压块,研究了好几年,目的是想让损坏率=0,天天自称是“实践派”,意思是人家那是真功夫,我们这个都是纸上谈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倆位中午不吃饭,都气饱了。

不好意思,刚才吃饭去了。
我都后悔跟你的x大说话,把自己炒的很高,真悲剧。

我翻了翻你言论,4年前就开始了。我估计你也绝望了,估计调节不了,成了挑拨是非者。我现在的情况跟你差不多。

网友G:
各位都是性情中人,消消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大众汽车的标准有,由于只是笔记1,以后再讨论。暂时还是讨论这个过电压。

你说的过压保护,几种器件分别有不同的响应起控保护时间,通常也有取舍,不太可能一种器件响应时间快然后峰值保护电流高,关键点是这个,环境过于复杂,就可能需要同时几种器件进行多重保护,只要成本允许
     7805的最大问题是,理论上说是有35V的最大耐受电压,但是这个前提是不能超过IC本身散热极限,否则峰值电压过冲,IC内部瞬时过热容易烧毁,通常7805只能用在12V以下的降压,并且电流不大的条件,再高压的就要上散热块,汽车那种坏境,建议用DC-DC,然后用环氧树脂封住

 7805还有一个问题,国产,国产的7805真耐受不了汽车那种高温高概率脉冲干扰环境

网友H:
中西结合是大家

网友B:
怎么吵起来了。。。
过压保护,用分立件做线性电源,我还真做过,其实跟楼主的关断电路差不了什么,不过可以在低压时直通,过压时转为线性稳压,两种工作状态;
再改改,还可以实现3种状态,低压时直通,过压一定电压范围内线性稳压,再高压直接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吵起来了。。。
过压保护,用分立件做线性电源,我还真做过,其实跟楼主的关断电路差不了什么,不过可 ...

这个看领域,有的电源后级器件很贵,加一个保护后级元件,维修时有维修价值。

网友I:
大家都稳住,稳住,稳住,别吵,别吵!心平气和的技术争论,严禁人身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