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大师帮助

楼主(2020-03-19):
Vgs=0,相当于只有2个极,怎么测试Ciss,Coss,Crss呢?看了很多规格书都没看到测试电路,测电容的2个夹子怎么夹?求大师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A:
VGS=0,指是直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0,指是直流工作点:

大师,我没搞清楚规格书里说的是怎么测的,能否详细指点一下,我这里LCR电桥和安捷伦的B1500半导体参数分析仪都有,就是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我没搞清楚规格书里说的是怎么测的,能否详细指点一下,我这里LCR电桥和安捷伦的B1500半导体参数分 ...

Ci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ss:

老师,谢谢您,我找到资料了,对比看了一下你给的应该是简化版。这几个零件原理是什么,电感值好大啊

网友B:
这个手册给出了测试的基本条件, 不过三个脚相互影响的问题必须要考虑

网友C:
这个得找器件测试的相应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ss:

这个测试原理是怎样的,LCR电桥能否再加电路测这个结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册给出了测试的基本条件, 不过三个脚相互影响的问题必须要考虑

这个测试原理是怎样的?用LCR电桥如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找器件测试的相应标准

元器件没写那么详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测试原理是怎样的,LCR电桥能否再加电路测这个结电容?

具体测量技术,和所用的仪表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根据仪表选取测量方法。

如果是LCR表,测量方法为:

下面两个图,左图是是零偏置,右图是加直流偏置下的C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测量技术,和所用的仪表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根据仪表选取测量方法。

没看懂,为什么同一个管脚有2个点,比如Hc,Hp,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