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开发GD32E103C8

楼主(2020-03-19):
用keil在线调试GD32E103C8怎么进不了main函数啊?

打断看下停在哪里? 如果系统用了print函数,没有勾选microlib或者没重定向 输入输出函数就会进不了main。这种情况是编译器决定的,和芯片没啥关系。

网友A:
时钟有没有搞对,代码里面有8M和25两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有没有搞对,代码里面有8M和25两种选择

我用的是内部8M的时钟,然后PLL倍频到72M。现在我烧到单片机里面,程序运行正常。但是已在线调试就不行,不能进入main

网友B:
呵呵,我在用GD32VF103,就是那个RISC_V国产核的,也碰到这个问题,普通试验可以仿真调试,但是与USB相关的试验,就始终进不了Main函数,问GD的工程师(见下面的帖子),,没有回复,我搞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把启动文件做那么复杂,本来器件上电默认就是内部8MHz振荡器,按理来讲,就可以直接进入main函数了,至于主频怎么弄,那是用户自己的事情,main之后再设定,他们把这些做在main之前,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在用GD32VF103,就是那个RISC_V国产核的,也碰到这个问题,普通试验可以仿真调试,但是与USB相关的 ...

,那我也把时钟改为默认的8M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内部8M的时钟,然后PLL倍频到72M。现在我烧到单片机里面,程序运行正常。但是已在线调试就不行, ...

我现在时钟改为内部时钟8M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时钟改为内部时钟8M了还是不行

是用的官方提供的例程吗,官方例程基本上还是可以调试的,mdk选的是哪一个版本啊,另外是用的哪一种仿真器??

网友B:
按照我的想法,即使晶振选择不对,也不会影响程序运行到main处,晶振的选择跟是不是运行到main处有什么关系呢??除非选择外部振荡器而外部根本没有接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的官方提供的例程吗,官方例程基本上还是可以调试的,mdk选的是哪一个版本啊,另外是用的哪一种仿真 ...

用的是keil5,用官方的例程不过我把官方的外部晶振改成内部晶振了,仿真器是用的CMSIS-DAP Debugg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keil5,用官方的例程不过我把官方的外部晶振改成内部晶振了,仿真器是用的CMSIS-DAP Debugger ...

我手上几个项目就是用的GD32F130跟GD32E230,仿真器跟你一样,倒是没有出现仿真进入不到main的现象,是MDK5.26以上的版本吗??要么换个E230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几个项目就是用的GD32F130跟GD32E230,仿真器跟你一样,倒是没有出现仿真进入不到main的现象,是MD ...

是keil5.26,你的keil是哪个版本,能给我分享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keil5.26,你的keil是哪个版本,能给我分享么?

我现在用的是5.28a,你要是方便的话,可以拍几个GD32E230试试看吧,我一直在用的,没有问题的,假如还不行的话,我发个例程给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在用GD32VF103,就是那个RISC_V国产核的,也碰到这个问题,普通试验可以仿真调试,但是与USB相关的 ...

很多RTOS是把main创建为一个线程启动的,操作系统在main之前完成初始化,这个初始化包括TICK,所以大多数厂商的MCU时钟初始化都在启动文件调用的,初始化函数自己可以随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5.28a,你要是方便的话,可以拍几个GD32E230试试看吧,我一直在用的,没有问题的,假如还不 ...

好的,先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多RTOS是把main创建为一个线程启动的,操作系统在main之前完成初始化,这个初始化包括TICK,所以大多数 ...

这样处理也无可厚非,但是出现进入不了main函数怎么办,现在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兄弟你也可以试一下,有人说是晶振配置不对,这是不可能的,都是按照官方的电路搭建的,其他DEMO程序都可以实现,唯独USB的例程进入不了main,不是很奇怪吗,GD32VF103我已经放弃使用了,本来是冲着国产的RISC_V来试用的,可能我的能力还达不到这么先进的产品的使用要求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处理也无可厚非,但是出现进入不了main函数怎么办,现在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兄弟你也可以试一 ...

我们用GD的芯片也比较多了, F130,F103,E103,F205,F330都有,芯片的USB也有用,没出现过进不到 main的情况,估计是和工程选项配置有关,没配置好处出现进不到main的情况,以前学习LPC1768的时候遇到过,貌似和microlib和printf函数的重定向有关。

网友B:
兄弟,你直接到system_gd32e10x.c里面,把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120m_hxtal(void){

}
里面的时钟初始化全部删光,再编译,就可以进main了,
之后你再重新按照自己的要求配置时钟吧。我刚才用350代替E103仿真,出现你所讲的情况,这样处理即可。

网友B:
我上面用的例程是120M配置的,就删的是120M的时钟配置,你自己仿真看看,停在哪里的,就先删掉那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GD的芯片也比较多了, F130,F103,E103,F205,F330都有,芯片的USB也有用,没出现过进不到 main ...

另外一个方法,你在刚才的文件开头部分重新定义一下,把//#define __SYSTEM_CLOCK_48M_PLL_IRC8M            (uint32_t)(48000000)前面的双劈拿掉变成#define __SYSTEM_CLOCK_48M_PLL_IRC8M            (uint32_t)(48000000)

再把#define __SYSTEM_CLOCK_120M_PLL_HXTAL           (uint32_t)(120000000)这个
前面加双劈变成
//#define __SYSTEM_CLOCK_120M_PLL_HXTAL           (uint32_t)(120000000)
也可以进入主函数。其他就不要删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方法,你在刚才的文件开头部分重新定义一下,把//#define __SYSTEM_CLOCK_48M_PLL_IRC8M         ...

发错人了,对不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方法,你在刚才的文件开头部分重新定义一下,把//#define __SYSTEM_CLOCK_48M_PLL_IRC8M         ...

我用的是GD32E103CBT6,12M晶振,时钟函数是看手册修改的,配置完后调用下 SystemClockUpdate自动更新下 SystemCoreClock变量,没有这个问题,预定义那个数实际没啥作用,要以SystemClockUpdate计算的时钟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错人了,对不起。

谢谢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GD32E103CBT6,12M晶振,时钟函数是看手册修改的,配置完后调用下 SystemClockUpdate自动更新下  ...

你用过GD32E103的USART0,映射的引脚为PB6、PB7么?我现在映射到PA9、PA10,收发正常,映射到PB6、PB7只能接收数据,不能发送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GD32E103CBT6,12M晶振,时钟函数是看手册修改的,配置完后调用下 SystemClockUpdate自动更新下  ...

兄弟,GD32E103我拍了几块下去了,估计过几天就到了,希望能如你所说,U盘可以热插拔。GD32F350肯定实现不了热插拔的,我刚才又试了一下。

@apleilx :今天拿的芯片试了一下,非常完美,兄弟,太感谢了,GD32F350没有办法实现热插拔的。这个就可以。
@xdqfc :肯定要热插拔的,我们的设备常年不断电,需要导出数据的时候U盘插上,导完数据拔下来,肯定是要反复操作的。
@apleilx :这种回复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要的是支持热插拔,也就是芯片上电运行后,在不读写数据的情况下,随时可以插拔U盘,都不影响下次的数据读写,速度我现在还没有关心。
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已经批量生产了,芯片肯定没问题。 用的库是21IC GD官方板块下载的固件库,参考它的用法是可以正常工作的,速度还可以, 写入U盘1MB数据 大约四五秒。

网友D:
我也用的是GD32E103C8T6  硬件仿真 在keil 5上 正常。 现在GD的pack库 可以直接安装到Keil5 安装路境内,不会找不到器件啦。 硬仿进不去main, 估计卡在时钟初始化,单步跟进去看看就可以马上找到问题。记得从最开始system init函数 单步硬件仿真跟进去。 由于默认官网模版的时钟配置,跟你实际不一样,要简单的去了解概念,找下区别。 不复杂,耐心去找下。 就1个system_gd32e10x.c文件里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的是GD32E103C8T6  硬件仿真 在keil 5上 正常。 现在GD的pack库 可以直接安装到Keil5 安装路境内,不 ...

我那个GD32VF103,用的是Eclipse,其实也是跟mdk差不多,修改了主频配置,卵用都没有,始终进不了main,就是USB相关的例程是这样,其他外设的例程倒是非常顺利,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芯片型号是GD32VF103C8T6。兄弟能帮助解决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的是GD32E103C8T6  硬件仿真 在keil 5上 正常。 现在GD的pack库 可以直接安装到Keil5 安装路境内,不 ...

现在在线调试能够main函数了。我在线调试单步运行发现停到disassemly窗口中,按照楼上几位的说法改了一下,又检查了我的硬件就好了。现在我的串口0配置到PB6、PB7后只能接收数据,不能发送数据,不知道你遇到过没?
我的串口0初始化如下:
void USART0_Init(u32 boun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Need!!!!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USART0_REMAP,ENABL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USART0_TX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USART0_REMAP,ENABLE);

        usart_deinit (USART0);
        /*  ÅäÖÃGPIOµÄģʽºÍIO¿Ú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TX                           //´®¿ÚÊä³öPB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ÓÃÍÆÍìÊä³ö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ÓÃÍÆÍìÊä³ö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³õʼ»¯´®¿ÚÊäÈëIO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10;//RX                         //´®¿ÚÊäÈëPA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Ä£ÄâÊäÈë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³õʼ»¯GPIO */
//

   //USART1 ³õʼ»¯ÉèÖÃ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²¨ÌØÂÊÉèÖÃ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Ö³¤Îª8λÊý¾Ý¸ñʽ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Ò»¸öֹͣλ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ÎÞÆæÅ¼Ð£Ñéλ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ÎÞÓ²¼þÊý¾ÝÁ÷¿ØÖÆ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ÊÕ·¢Ä£Ê½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³õʼ»¯´®¿Ú1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 USART_WL_8BIT);                                                        //×Ö³¤Îª8λÊý¾Ý¸ñʽ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 USART_STB_1BIT);                                                                //Ò»¸öֹͣλ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 USART_PM_NONE);                                                                //ÎÞÆæÅ¼Ð£Ñéλ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bound);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0,0);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RBNE);                                                //read data buffer not empty interrupt and overrun error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TBE);

        usart_enable(USART0);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ʹÄÜ´®¿Ú1
//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ªÆôÏà¹ØÖжÏ

//        //Usart1 NVIC ÅäÖÃ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Ú1ÖжÏͨµÀ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ÇÀÕ¼ÓÅÏȼ¶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ÓÓÅÏȼ¶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µÀʹÄÜ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ù¾ÝÖ¸¶¨µÄ²ÎÊý³õʼ»¯VIC¼Ä´æÆ÷¡¢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在线调试能够main函数了。我在线调试单步运行发现停到disassemly窗口中,按照楼上几位的说法改了一下 ...

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发送波形出来。

网友B:
这个芯片没有用过,按理都要设置为AF模式,我看上面PB6是的,PB7好像是普通模式,另外最好用仿真器看一下端口设置是不是准确,按理符合文档规定之后,肯定能可以发送的。先用仿真器看一下端口设置吧。

网友B: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改AF模式试试看吧,130根450,我记得当初都是AF模式,这个芯片难道不一样???

网友B: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7,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GPIO_PIN_7);
这个是我用GD32F450的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GD32VF103,用的是Eclipse,其实也是跟mdk差不多,修改了主频配置,卵用都没有,始终进不了main, ...

VF 没用过,现在懒惰了,没学习新知识的动力和态度。  加油~ 帅哥  开荒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在线调试能够main函数了。我在线调试单步运行发现停到disassemly窗口中,按照楼上几位的说法改了一下 ...

GD32E103的 工程  我试过USB  CAN 串口  定时器 GPIO 外设都可以正常. 现在是V1.0.3版 感觉里面文件都是1.0.0版 暂时没找到不同点地方。 这个CAN1和CAN0 使用的时候,要注意时钟使能 和 共享过滤FIFO地址区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发送波形出来。

上面的代码是对的,我把PB6串联的100欧电阻去掉改为0欧就可以了。用示波器看波形发现有数据发出,但是过了那个100欧的电阻后低电平就被拉高了。想不明白为什么,这跟GD32E103的驱动能力有关么?

网友E:
keil的设置里有一个run to main选项,勾选该选项,调试的时候就会直接运行到main函数。现在你的问题是无法运行到main函数,那么大概率是时钟配置这一块出问题了。所以你可以不勾选run to main,在重新进入debug,单步调试看看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