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配置vnc远程桌面

楼主(2020-03-19):
参考:

http://www.cnblogs.com/lanxuezaipiao/p/3724958.html

http://ubuntuforums.org/showthread.php?t=1480094

1.在ubuntu中安装vnc服务器端软件并配置:

安装:

$ sudo apt-get install vnc4server
启动vnc服务(根据提示输入密码):
$ vncserver
启动vnc服务时将自动创建 "~/.vnc/xstartup" 文件,我们需要修改这个文件
修改之后的文件:(unset语句解决Could not acquire name on session bus问题)

#!/bin/sh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two lines for normal desktop:
# unset SESSION_MANAGER
# exec /etc/X11/xinit/xinitrc
unset SESSION_MANAGER
unset DBUS_SESSION_BUS_ADDRESS
[ -x /etc/vnc/xstartup ] && exec /etc/vnc/xstartup
[ -r $HOME/.Xresources ] && xrdb $HOME/.Xresources
xsetroot -solid grey
vncconfig -iconic &
x-terminal-emulator -geometry 80x24+10+10 -ls -title "$VNCDESKTOP Desktop" &
x-window-manager &
# gnome-session &
export STARTUP="/usr/bin/gnome-session --session=ubuntu-2d"
$STARTUP

重启vnc服务:
$ vncserver   -kill   :1
$ vncserver   :1     #加上选项:  -geometry   <WIDTH>x<HEIGHT>  可设置分辨率

楼主:
第一行填 IP:1(1替换成你启动vnc时提示的数字),输入的密码是你之前设定的vnc密码

vnc登录后就可以看到图形桌面

楼主:
设置图像大小
vncserver :1 -geometry 800x600 -depth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