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ubeMx 生成CDC 改自定义的问题

楼主(2020-03-19):
生成代码这里就不贴了
MCU接收到的数据会自动补齐4字节,也就是接收到BulkRxBuffer是补齐为4个字节或4个字节的整数倍。希望能得到香版主的解答
以下是验证能否传输的代码
接收代码如下:

发送代码如下:
while(1)内执行代码如下:

网友A:
楼主把自己的问题描述的比较详细,希望大家看到后能尽快帮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A:
奖励您10家园币,家园币是我们新上线的产品,您可以兑换礼品~

楼主:
温暖小喇叭 感动ing...

楼主:
以上这个情况出现在用cubeMX生成的F105RCT6的USB CDC改自定义

用cubeMX生成的F103ZET6的USB CDC改自定义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B:
你具体是什么问题? 接收到的数据被自动补齐4字节? 能否示例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具体是什么问题? 接收到的数据被自动补齐4字节? 能否示例说下。

感谢香版主的回复  我在下一楼做详细的示例说明

楼主:
上位机发送的数据依次为                   3个字节、4个字节、5个字节

MCU通过USB接收到的数据依次为    4个字节、4个字节、8个字节

USB是由CubeMX生成 HAL库函数版本为STM32Cube_FW_F1_V1.8.0
MCU为STM32F105RC8T6

网友C:
不要用strlen()函数取长度试试,用一个变量取长度。

网友C:
你这strlen用的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strlen用的很有问题。。。

这个应该和strlen没多大关系,因为我的printf 打印出来也是4字节或4字节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