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选型咨询

楼主(2020-03-19):
请问128K FLASH,48K RAM ,  USB ,LQFP48封装  哪款性价比最高?

网友A:
假如就USB器件模式的话,就GD32F150吧。价格合适,性能也不错。好像没有USB主机模式,350的有。

网友A:
128K的Flash的话,可能要150CB了。C8的好像是64K,网站上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K的Flash的话,可能要150CB了。C8的好像是64K,网站上面有。

多谢,USB设备模式即可

网友B:
新项目建议用350CB,我们有常备库存,可以加我QQ:261533324,可以提供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