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检测到信号才会触发的电路

楼主(2020-03-19):
请教下思路,想实现一下功能。检测到一个低电平信号,延迟1s后触发动作。在这1s内要连续检测信号,中途信号变为高电平,没有动作输出。能通过纯硬件实现吗??

网友A(点评):
用可重触发单稳电路74HC123实现

网友B:
能!
有这种功能的芯片,低电平持续到一定时间输出才动作,中间只要有变化就会重新计时。就可以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了

网友C:
记得拆过一个时间继电器 cd4541 应该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D:
555电路满足你的需要,但是不建议,现在一毛多的单片机很多,很容易实现你想要的功能,还基本一致,全硬件的离散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