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桥能减小电阻温漂带来的误差吗

楼主(2020-03-19):
我用2个电阻并联的方式来减小电阻的温漂 请问这样可行吗,还有这样的话会不会引入其他的误差如电阻自身的热量这些(毕竟我多加了几个电阻)

楼主(点评):
我看到一个电阻写的是±5ppm/℃ 那这个±应该就是代表升高一度电阻的阻值可能升高或减小吧,但电阻不应该有一个曲线总体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升高或减小吗 为什么会在正负之间跳动

网友A:
NTC型号说来听听,我真的不太相信一个叫“NTC”的温度传感器需要如此高的电路要求。

楼主(点评):
大佬 我们领导没说什么型号的但让我用24bit的ADC我就觉得要把电路做的好一点 我也向领导建议过不要用NTC可是他说要用NTC具体为什么也没说。。。

网友A:
你连传感器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开始设计电路了?
还想“把电路做的好一点”,有这个可能吗?

设计电路也好,设计产品也好,首先要做的是了解需求,在不了解需求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得到一个合适的设计呢?
了解需求之后再提出基本方案,然后开始计算(对于仪器仪表,主要是误差分析),然后才可以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