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些产品会用到TVS管?谢谢.

楼主(2020-03-19):
大神们,帮我了解一下.

网友A:
一般搞电子中间件的人用的多。电子半成品。
你的电路板,要跟客户的设备等进行连接。
例如电源输入口,信号输入口,通讯输入口等。这些都是要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搞电子中间件的人用的多。电子半成品。
你的电路板,要跟客户的设备等进行连接。
例如电源输入口,信号 ...

是必须要加的吗?

楼主:
半成品,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网友B:
加不加是根据你的产品要求确定的,例如产品本身性质、应用场合、综合成本(研发、生产、维护的综合)

如果是一锤子买卖,并且钱都回来了,老板也不想合作了,也不怕打官司,别说TVS,就其它能省就省
如果是给**用的,那可是一个不行加2个,等到冒了烟,老板是要倒霉的

说的很形象,也很实在。电子设计的根本就是服务于客户,服务于市场

网友C:
如果不考虑成本,凡是有可能出现静电或者瞬间高压的,都需要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必须要加的吗?

最好要加,工控产品,汽车产品必加。这些行业都有这个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