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开发GD32307C-EVAL开发板

楼主:
移植freertos和lwip后,程序开始就进入HardFault_Handler这个错误中断函数。请教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19):
程序还没有跑到我设置的中断这里就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这里

网友A:
换个官方例程跑跑看,是不是能玩的起来,假如可以的话,还是要在自己的程序上进行分析,另外有时候设定数组的时候,元素设定的小,而用的时候超过设定的元素值范围,也会出现上述现象。你那个freertos是什么东西啊,好像是很高档的东西吧。我感觉有OS的好像跟操作系统有关系。

网友B:
感觉像是中断向量表地址设置有问题,检查一下freeRTOS的配置吧

网友C:
常规的指针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程序还没有跑到我设置的中断这里就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这里

怎么定位错误

网友E:
设置一个断点,看程序运行的时候会不会进去

网友F:
执行这些中断时又发生了异常才会进入hard fault。

网友G:
先要定位到引起出错的那条指令

网友H:
最大的可能是指针使用不当或是除数为0。

网友I:
栈分配是否够用 是否访问到了数组以外的空间

网友J:
先看看是不是你任务栈空间设置太小,溢出了?

网友K: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L:
这个是官网的代码吗

网友G:
添加断点,然后单步调试全速运行

网友F:
程序逻辑上有问题

网友H:
一般是内存读写的问题

网友E:
有可能是数组越界之类的错误

网友I:
是否访问了生命周期以外的变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程序还没有跑到我设置的中断这里就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这里

不用仿真怎么解决

网友J:
在产生HardFalut之前都调了什么函数。

网友C:
编译器你选择了优化?

网友K:
GD32307C性能怎么样

网友L:
是不是使用的stm32的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