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82条AD转换设计经验,让你少走弯路!

楼主:
最近,看到一篇关于AD转换设计中的基本问题整理博文,因此特地转载过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共同了解数据转换器错误及参数。

1、如何选择高速模数转换之前的信号调理器件?如何解决多路模数转换的同步问题?

ADC之前的信号调理,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信号调理引起的噪声和误差要在ADC的1个LSB之内。根据这个目的,可以需要选择指标合适的运放。

至于多路ADC同步的问题,一般在高速ADC的数据手册中都会有一章来介绍多片同步问题,可以看一下里面的介绍。

2、在挑选ADC时,如何确定内部噪声这个参数?

一般ADC都有信噪比SNR或者信纳比SINAD这个参数,SINAD=6.02*有效位数+1.76,可以根据这个公式来确定自己选择的ADC是否符合要求。

3、如何对流水线结构ADC进行校准?需要校准哪些参数?

一般来讲,ADC的offset和gain error会比较容易校准。只要外接0V和full scale进行采样,然后得到校准系数。另外,如果需要作温度补偿的话,一般需要加一个温度传感器,然后利用查表的方式来补偿。

4、对ADC和DAC周围的布线有哪些建议?

ADC和DAC属于模拟数字混合型器件,在布局布线时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地分割,即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处理问题。对于高采样率的器件,建议使用一块地;而低采样率的器件,建议模拟数字地分开,最后在芯片下方连接在一起。

需要补充的是,其它的布局布线规范与其它的器件是一样的。对于具体的器件,一般会有评估板的Layout图可供参考。

5、模数转换器的精度与噪声系数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低速模数转换器的精度用峰峰值分辨率,有效值分辨率来表示。在ADI一些Sigma-delta ADC的芯片资料里,都会列出不同情况下的有效值分辨率指标。高速模数转换器的精度可用SNR、SNOB来表示,这些指标也可以在资料中找到。

但是,一般ADC的指标中不会有噪声系数(NF)的指标。

6、如果采用了外部模拟切换开关,那么,这个开关总是存在一些电阻,必然引起一些误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减少这些误差呢?

建议选择电阻很小的开关,比如ADG14**系列。如果开关是做通道切换的,在后级加一个运放跟随就可以了;如果是做量程切换的,只能选择电阻很小的开关;同时,还要注意开关的平坦度和温度漂移参数,如果系统精度要求很高,那么,就只能做软件校正或者选择可编程放大器如AD8250/1/3等。

7、将AD7710的输入端与自身的地短接后,再读取数据时,其AD转换值跳动比较大,通过说明当中的几种校准方式,都未能有效解决?而频率已经在25Hz上了,应该如何解决呢?

请确认电源和基准的稳定性,在频率为25Hz、增益为1的条件下,看数据手测上Table II可知,其有效值分辨率为21.5bit,那么,其实际的峰峰值分辨率为21.5-2.7=18.8bit。也就是说,如果有5bit码在跳就是正常的。

8、ADC的输入和传感器相连,如何将传感器输出信号本身的干扰排除?

如果传感器输出是共模干扰,需要加仪表运放如AD8221/0等滤除;如果是差模干扰,加滤波器就可以滤除。

9、现要设计一个16路的数据采集系统,每路的采样率为100K、16BIT,应该采用什么样的AD芯片?另外,AD转换器的输入通道比较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外部多路模拟切换开关?对模拟切换开关的选择有什么要求?要关注哪些参数?

目前没有16bit和16通道的ADC,建议选择用两片AD7689、16bit 8通道,或者选择16:1的ADG1206,在这里需要注意导通电阻、注入电荷、导通时间等。

10、一个12位的高速模数转换器,能不能降低以及如何降低到8位来使用?

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只需要读8bit即可。

11、ADC集成有抗混叠滤波器,有什么好处?

一般抗混叠滤波器指的是ADC前端的滤波器,而sigma-delta ADC内部会集成一些陷波器来实现工频50Hz和60Hz陷波。总体来说,好处就是ADC有更好的抗噪声性能。

12、怎样才能降低相邻通道相互间的干扰?

在布局布线时,可以考虑在相邻通道间加地屏蔽。

13、想设计高精度校准仪表,如直流电压输出(毫伏级),能不能推荐几款芯片?另外,怎样消除伴随的量化噪声?如何保证ADC的精度?AD转换的满量程即是电源电压,对于单电源供电,零点的确定和量程都与电源电压有关,如果电源电压波动势必导致转换的误差,电路中如何解决?什么是DAC的输出静态误差?怎样提高数模转换器中电阻或者电流源单元的匹配程度?在给ADC供电时,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是否需要串接小电感?

首先,ADI的运放,仪放产品种类很多,最好把详细的指标要求列出来,这样比较容易找。

其次,ADC的量化噪声是固有的,没办法消除。

第三,ADC的电源对测量精度有直接的影响,所以要选择高精度低噪声的电源信号,且在布线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免干扰。

第四,一般手册里会分别给出zero error、gain error等,不知道具体问的是哪一个,或者可以举一个具体型号的例子。

第五,这应该是DAC内部结构的问题,一般来讲,我们不关心内部电阻或电流源的绝对值,只关心它们之间的比例,现在的工艺可以很好地保证这个。

第六,一般来讲,用0欧姆电阻连接就可以了。

14、ADC的内部增益越大,其产生的噪声也越大,这两者之间的原理是什么?

ADC内部的PGA增益越大,本身PGA的噪声会增加,另外ADC输入噪声被放大的越多。所以,ADC内部增益越大,分辨率越小。

15、电源纹波对转换精度的影响?

如果ADC有PSRR这个指标,可以使用这个指标去算电源纹波对ADC的影响。如果没有,一般基准源都有这个指标,可以使用基准源的PSRR去算对ADC采样的影响。

16、数据转换器在布线长度、通信串扰、匹配电阻等方面是如何设计的?

高速ADC会考虑这些问题,尤其对于LVDS接口的ADC,尽量保证一对信号的布线等长等距,放置端接电阻。这方面的布局布线,最好是参考评估板来做。

17、ADI产品高速数模转换最大速度能达到多少?采样频率大了是不是稳定性会下降?

DAC的最大速度能达到2.5GHZ,它是AD9739电流输出型的,这不会影响到稳定性。

18、ADC的标称的位数很高,但实际中末尾的几位会被内部噪声而淹没,在挑选ADC时如何确定内部噪声这个参数?

对于高精度的ADC,一般来讲都会给出一个有效分辨率的参数,也就是器件可以达到不跳码的位数。另外,在设计中还有考虑电源、参考电压的噪声,以及ADC前端调理电路引入的噪声,需要把这些噪声控制在ADC的1个LSB之内。

19、评估ADC的时候,因为评估SNR比较困难,所以一般会考虑评估在接地时的跳码程度来比较两种同类ADC的差异,这种评估方法科学吗?

实际上,对于高速ADC来说,应该是加一个高精度的基准信号,而后用ADC采样,再做FFT分析来评估SNR。

20、如何理解压摆率这个指标?为什么要对电压变化率做限制?

举个例子,如果压摆率不够,那么就是实际的输出跟不上输入信号的变化,这样对信号的处理就会有失真。

21、开关电源的纹波对12位以上的ADC的影响有多大?是否需要为ADC部分单独处理电源纹波?

高精度的ADC,比如16位及以上的ADC,不建议使用开关电源来供电。

22、使用高功效开关稳压器替换传统的LDO稳压器电源,对高速模数转换器有没有负面影响?对产品寿命有何影响?

在高速ADC场合,一般对电源的纹波和噪声有较高的要求。开关电源效率比较高,但有较大的纹波和噪声,会对系统的精度有影响。而高速场合对SNR,SFDR要求比较高,所以选择LDO会比较好。

23、关于运算放大器的阻抗匹配在设计中,需要如何注意?

只有在高速的情况下,才需要考虑阻抗匹配。

24、电源精度会导致ADC的精度提不上去吗?

这是有可能的,但具体要看ADC的位数和PSRR参数。如果位数很低如10bit,你用再低噪声的电源也只能是10bit精度。但在16bit系统中,如果使用噪声很大的电源,会使得系统精度不能达到16bit。

25、AD前抗射频干扰滤波器一般应当达到什么样的性能指标?

这取决于实际应用,当然,理想情况下是截至频率等于有效的输入信号,而滚降特性是无限陡峭,但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滤波器,且越接近理想情况,成本会越高,要折衷考虑。

26、如何抑制输入“毛刺”?

加滤波器抑制,或者是对采样结果做数字滤波。

27、有何好的建议,使用软件来提高ADC的精度与位数?

请注意参考和电源的质量,同时还需要注意layout来防止噪声引入。

28、对于ECG信号的AD转换需要有多大的分辨率?可以推荐几款型号吗?

这主要取决于ECG的信号链,如果信号链中为AC隔离,那么信号可以被放大很大,比如放大1000倍,这样ADC的选取12-16位。如果信号链为DC隔离,那么信号不能被放大很多,一般增益为10,这样ADC的位数就得选的大些,如18-24位。

其实,ECG产品会有相应的标准,即ECG产品最小能分辨多小的信号,ADC的选取与此也有关。

29、我设计的一个基于FPGA的DDS系统中使用的芯片是AD9777,请问在电流足够的情况下,系统电源设计中是否可以将DA芯片与FPGA芯片共用3.3V数字电源,以达到简化电源设计的目的?

可以 。

30、随着数字视频信号应用的越来越普及,数模转换器在视频方面会不会无用武之地,乃至被淘汰?

数模转换器是不会被淘汰的,因为最终都是要将数字信号转会人们能所识别的模拟信号。

31、在恶劣环境下(如高温),ADC的供电电源怎么设计?一般DC-DC很难达到+85摄氏度,ADI是否有相关的参考设计?

选择合适的器件,DC-DC能工作在85摄氏度,关键是要选择合适的器件和合适的设计,使得系统的温升在其标定的范围,如加风扇或者散热片,多个器件并联提高电源效率等。

32、在使用ADuC841的A/D时,采集的数据偶尔会时零,为什么?又该如何解决?

这种情况要用示波器监测输入信号,看输入端是否真的发生跳变了。如果没有,请仔细检查ADUC841的数据读取程序。

33、把一个直流信号加到转换器输入端时,怎样确定输出端应该出现的数码数目?

一般来讲,根据计算公式Vin/Vref=code/2^N。其中,N为ADC的位数,Vin为输入电压,Vref为参考电压。

如果是有负电压,需要考虑输出码字的类型,比如二进制补码等。而绝大多数ADC的数据手册中,都会给出一个图来说明这个问题。

34、AD7710使用时,噪音过高,如何使用说明书中的校准?在布线过程当中如何做比较合适?

建议参考芯片的评估板来做Layout设计。

35、怎样尽量减小系统噪音对ADC的影响?

尽量减少输入噪音(可以差分输入的ADC)、减小电源噪音、设计合适的滤波器等。

36、如何确定温度对基准的影响,以及多最终转换精度的影响?

基准芯片资料中会有相关温度对基准影响的温度系数指标,一般为几个ppm/°C。一般而言,ADC芯片资料没有参考电压随温度变化对ADC性能影响的测试参数。

37、如何实现对高速ADC的THD测试?

实际中是加一个高精度的基准源,而后用ADC采样,再做FFT分析。

38、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开关电源的噪声对ADC的影响?

加入LC滤波,以及合理的layout如模拟地数字地分开。如果还不行,那就只能加低噪声的LDO。

39、如果ADC的传递函数线形度比较差,如何进行校准?有没有通过验证比较科学的方法?

一般情况下都是做线性校正的,如果校正后还不能满足要求,建议采用分段校正的方法。

40、相对于单端,差分有很多优势,但目前还是有很多单端的ADC,差分模式有什么弱点吗?

和单端的输入相比,外围的电路相对复杂一些。

41、在高速数据采集系统设计中,怎样确定采样率和存储器带宽?

采样率由待处理信号的频率决定,存储器带宽由采样率和处理器能力来决定。

42、AD前抗射频干扰滤波器一般应当达到什么样的性能指标?

这取决于实际应用,理想情况下就是只让有效带宽内的信号通过,但滤波器设计很难达到理想情况,所以要折衷考虑。

43、如果对视频信号进行数模/模数转换,该如何选择转换器?它的关键性规格是哪几个方面?

主要取决于所需要转换的视频信号格式,需不需要做色彩空间转换,是普通的并口接口,还是HDMI的接口。

44、ADC的输出延时主要受什么因素的影响?

这是由ADC的内部参数决定的,具体要看不同型号的数据手册。

45、如何减小截断误差和增益误差?

对一个特定的ADC来说,它的Offset误差和Gain误差基本是一定的。但是,Offset误差和Gain误差可以通过软件校正消除。

46、采集的数据中总是有错误的代码,有何种方法能够消除此错误代码?

要先确定错误代码是ADC输出错误还是MCU读取错误,如果是前者,那得看系统的设计是否合理、布局布线是否合理。

47、开关电源的地是否需要和ADC的模拟地分开吗?

ADC的模拟地,通过一点接入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电容的地会减小电源纹波对ADC的影响。

48、PSRR指标,指的是什么?

电源电压抑制比。

49、最近我鉴定一只双电源ADC,将待测转换器的输入端接地, 并在LED指示灯上观察其输出的数码,令人惊奇的是,为什么我所观察到的输出数码范围不是我所期望的一个数码?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输入信号源的范围,参考电压源的值,噪音的影响等。

50、ADC的量化噪声为什么没办法消除?

因为采样不是理想,而是无限逼近的概念。

51、实际应用中,INL、DNL哪个指标对用户更有意义?

这两个指标都很重要。

52、模拟地与数字地最后的连接方式应该是怎样的?

尽量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为了避免相互的干扰。但在高速的ADC应用中,数字和模拟要求共地。

53、现在需要安装节省空间的数据转换器,认为串行式转换器比较适合,为了选择和使用这种转换器,应该了解什么?

串行接口的ADC一般转换速度比较低,在10M以下,但封装读取会比较方便。建议先看看自己需要的位数,以低于10M的速度能不能满足要求。另外,关键是MCU和ADC的接口,是使用模拟的SPI,还是MCU的标准SPI接口。

54、对ad的时钟信号有什么要求?需不需要做一些温度、抖动方面的补偿?

不需要,因为ADC中内部已经做了相关的补偿。

55、对于单板结构,板子上有多个比如9片ADC的话,是否建议ADC跨接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否意味着要多点接地?

ADC需要接在系统的模拟部分。

56、什么时候用FPBW?什么时候用小信号BW?

FPBW与芯片的Slew Rate有关,当要把信号放大时,如果Slew Rate跟不上,输出信号就会失真。

FPBW=SlewRate/2piVp,其中Vp为输出信号的电压。

57、在采用R、C隔离时,若R较大,会影响后面的ADC;若C较大,会影响相位。那么,具体设计时应该如何选择呢?

可以考虑在RC滤波后加一级运放做buffer。

58、数据转换器中最常见的错误主要有哪些?应该如何避免?

ADC转换会受到Noise的影响,如果ADC转换的结果与理论值大概相等,则可以通过在同一个输入电压上读多次转换结果,将转换结果平均来得到更为准确的值。

59、我们想要的带宽为100hz,结果用的是带宽为1khz的放大器,如何有效解决抗干扰问题?

一般来讲,ADC前端需要加一个滤波,滤掉把有用带宽以外的噪声。

60、影响ADC的重要参数有哪些?如何在pcb设计中避免?

考虑ADC前端的抗混叠滤波器的设计、阻抗匹配、输入输出的阻抗。

61、在高速模数转换时,是不是不能以芯片内部的参考电压为准,都需要外部参考?有没有可能芯片内部参考电压也达到一般外部参考那么稳定?

使用内部参考电压,由于参考电压在ADC转换时会sink/source电流,这会影响ADC的电源电压,进而影响ADC的SNR。一般来说,系统精度要求很高的场合常使用外部参考。

62、目前ADI公司的ADC芯片中,分辨率高于14bit,最高速率能达到多少?在双通道,分辨率高于14bit,最高速率能达到多少?

目前,14bit的ADC最高为150MSPS。

63、传递函数不连续(DNL不连续)会导致什么问题?如果应用中遇到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如果不连续,为什么芯片不能从硬件角度去做补偿?

DNL不连续会导致丢码,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在外部做补偿,这是ADC本身的特性,ADI的ADC都是保证没有丢码的问题存在的。

64、开关电源对数据转换出错的影响有多大?开关电源的频率建议多高最为合理?

建议加LDO或者LC滤波器,减小电源纹波和噪声。一般ADC的PSRR会比较高,位数低的ADC如10bit对电源要求不高,但高位数的ADC如16bit对开关电源要求比较高。

开关电源频率选择和功率、效率有关,普通的开关频率一般选择为100KHz-300KHz。

65、从信噪比角度来看,要实现多路AD,是采用单个多路AD的芯片实现,还是用多个个单路的AD实现?

采用多个ADC芯片效果会更好。因为单芯片多通道的芯片,通道之间会有干扰。

66、如何判断转换错误是干扰信号引起的,还是转换本身引起的?

对于高频的要用高精度的基准源,高精度的可以将输入端短路来测试ADC本身上的噪声特性。

67、为了降低高频干扰,开关稳压器后面使用LDO是否有好处?

会有好处,建议选择低噪声的LDO。

68、哪种类型的A/D在进行布线时,要特别的注意电磁干扰的抑制?对此有什么好建议?

一般来讲,ADC不需要考虑这个,而是在电源端考虑电磁干扰抑制。如果用到高速的数字器件或者时钟的话,可以考虑加一个屏蔽罩。

69、陷波器和抗混叠滤波器有什么不同?

陷波器就是将某一频率下的干扰做足够的衰减,可以理解为带阻滤波器;而抗混叠滤波器,可以理解为低通滤波器。

70、噪声混叠是否会导致ADC的SNR下降?

混叠是由于采样率<2倍的信号频率是产生的,这是会使得滤波器的设计变得困难,从而噪声的滤除变得困难,SNR也会受到影响。

71、由LDO向ADC供电改为使用开关电源向ADC供电时,对EMC性能有何影响?

这主要看开关电源的EMC处理情况,如果开关电源EMC/I处理不好,系统就有EMI/C问题。由LDO向ADC供电改为使用开关电源向ADC供电,可能会影响ADC的精度。

72、如果测量的是很低频率的模拟信号(如小于10Hz),直接单端测量和将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后驱动ADC相比,哪种方式测量精度会更高?

直接单端测量就可以。

73、脉冲模式的A/D时序控制复杂吗?是A/D内部实现的吗?

对于用户端来说,都是用CPU控制ADC的通信接口,这并不复杂。

74、为了消除噪声干扰,如何才能尽量减少AC环路?

当布局布线的时候,要尽量考虑信号线的回流路径,使得回路面积尽量小。

75、现在想做一个项目,用到16位的高速ADC,但前端模拟信号本身的噪声比较大,会浪费掉3-4位的精度,对此有必要选择16位的ADC吗?

如果输入信号本身的噪声只要12位,而且无法通过处理来降低噪声,那么就不要使用16bit的ADC。

76、一般ADC封装上都有很多模拟电源引脚,比如AD7656就有8个AVcc,在设计PCB时,如何把它们连接到电源上?

最好是有一层电源平面,就近将AVCC接到电源上,注意电容的分布。新设计建议使用AD7656-1,与AD7656相比,-1电源引脚上需要的电容较少。

77、请推荐几款低温漂的Rail-to-Rail的高精度运算放大器。

AD8628、AD8638。

78、现在的系统中,很多都是单一的开关电源供电,那么对于系统中ADC、DAC的数字电源、模拟电源、数字地、模拟地,应该如何处理?

数字电源可以通过一个磁珠后从模拟电源引出,如果允许,尽量使用分离的电源芯片为模拟和数字电源供电。

79、有些ADC会在时钟输入端加入高频抖动源,这样做能提升ADC的有效位数吗?

可以用单电源供电,但应注意AD620的Reference需要接到0.5的电源电压处。

80、在采样时,如何才能避免信号的丢失?

只能通过提高采样率或滤波。

81、如何区分干扰是从前端进去的,还是从电源进去的?

对于高精度的应用,可以把输入端短路来测输出,如果干扰依然不变,就应该是电源和参考等引起的。

82、高速ADC和低速ADC,在干扰的处理上有何不同?

这两者相同的是加入去藕电容来消除干扰,但layout可能有些不同,高速ADC一般采样地平面,就近接地,低速一般是数字地模拟地分开,单地接地。

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问题,请联系删帖,谢谢!

↑↑
扫码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网友A(2020-03-20):
经验欠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