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 PMU LP8725问题求助

楼主(2020-03-19):
目前测试LP8725-B PMU电源管理芯片,这芯片有两路BUCK ,7路LDO。目前问题现象是LDO控制每路使能位,能正常开启关闭该路输出。但是控制两路BUCK的使能位,关闭输出时,LDO也跟着都没输出了,PMU重新启动。寻遍了datasheet也没找到问题,应该BUCK是能独立控制的才对。估计用过这芯片的没多少,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给予解答

网友A:
看完手册,没找到一起关闭的原因,你是如何关闭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手册,没找到一起关闭的原因,你是如何关闭的呢?

感谢帮忙查看。我只是操作的enable位。LDO开关都正常,BUCK一关就全部输出关闭,再重新启动,跟上电时序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忙查看。我只是操作的enable位。LDO开关都正常,BUCK一关就全部输出关闭,再重新启动,跟上电时序 ...

讲真,我感觉你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