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J8TA串口发送数据不正常

楼主(2020-03-19):
我咋调试串口功能,在定时器中定时1s,每秒发送一组数据,发现串口收到的不是这个数据,怎么回事

楼主:
有大哥能看看嘛

网友A:
通过示波器查看真实发送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示波器查看真实发送的数据。

理论上我通过定时器,1s发送一数据,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我通过定时器,1s发送一数据,没什么问题吧

是要查看,发送的数据的波特率。

网友B(2024-09-20):
发送数据之后加一定时间的延时

网友C:
虽然没看到你其他代码,但是大概率是你没有了解你所调用函数的用法。

请用以下函数来发送: Uart_SendDataPoll(M0P_UART0,0x42);

至于这两个函数的区别,看名字应该会有大致的了解。

网友D: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E:
波特率设置不一致

网友F:
可能是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G:
检查电源和地线

网友H:
检查周围是否有大功率电机、无线电设备等强电磁干扰源

网友I:
一般都是波特率或者时钟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