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式手工焊机可否改成恒流式大电流发生器

楼主(2020-03-19):
常见的ZX7系列逆变式手工焊机可以改造成恒流式大电流发生器吗   如何改  还望大家能提供一下相关经验建议
焊机为电子逆变式

楼主:
谢谢T叔技术支持  不过我想知道焊机能充当恒流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技术支持  不过我想知道焊机能充当恒流源吗

不能直接取代.得检测电流,反馈到电压控制端来平衡调制.
电焊机电流随焊条拉弧长短变化,84年我给苏州压力容器厂做过压力容器焊接质量监测仪就是监测焊接电流,超差报警,以保证焊缝焊接质量.所以焊机电流是随负载变化的.

〓◆ 恒流源及其应用电路 561页 8.7M pdf+书签 ◆〓,新版三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