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STM32H7系列37——USB_HID_FS

楼主(2020-03-20):
一、爆靓照
bbs.21ic.com/icview-2895340-1-1.html

二、实验简介
       USB HID是HumanInterface Device的缩写,由其名称可以了解HID设备是直接与人交互的设备,例如键盘、鼠标与游戏杆等。不过HID设备并不一定要有人机接口,只要符合HID类别规范的设备都是HID设备。
       本实验通过移植ST官方提供的代码来实现iCore4T的全速USB HID双向数据传输,利用C#编写简单的测试小软件,点击测试软件的灯控按钮来控制iCore4T上的LED灯的亮灭,实现上位机向下位机传输数据并解析相应命令。按下iCore4T的ARM-KEY按钮,测试软件显示ARM-KEY的状态,实现了下位机向上位机的数据传输。
三、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1、源代码

2、实验指导书
3、STM32CubeMx详细操作说明
4、扩展板原理图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STM32与PC上位机双向通信,传输几百MB的数据,把STM32 枚举成HID设备,我测到才有大概17KB/s的速度。这样太慢了,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4-21):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STM32与PC上位机双向通信,传输几百MB的数据,把STM32 枚举成HID设备, ...

HID也不至于这个速度呀,另外如果追求高速传输可以用CDC

网友B(2020-05-27):
支持银杏科技,good

网友C(2020-11-01):
以后学习STM的mcu就方便了

网友D:
STM32H7很高端呢。

网友E:
老客户学习一下

网友F: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网友G:
正准备用STM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H: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I: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J:
资料下载了几个  好好收藏一下

网友K:
可读性和可靠性如何?

网友L: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M: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N: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开发板也不错

网友O: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P:
学习STM32和FPGA的朋友推荐下载。

网友Q(2020-12-29):
多谢楼主分享,下载源码学习一下

网友R(2022-01-26):
STM32H7系列37——USB_HID_FS

网友S(2022-11-17):
stm32可以通过USB HID升级程序吗

网友T:
怎样使用STM32的USB非控制端点发送多个数据包

网友U:
stm32 usb的CDC和HID类固件库在官网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stm32 usb hid通信速度太慢是什么原因

网友V:
STM32使用虚拟串口通过USB向PC发送数据。如何提高速度?

网友W:
stm32 usb-hid开发 上位机必须装驱动吗?

网友X:
stm32 usb hid 需要开哪些中断

网友Y:
如何从stm32的hid键盘发送特殊字符

网友Z:
使用STM32F2或F4 hsusb,主机是否成功读取u盘?

网友AA:
有人成功用STM32CubeMX进行USB HID通信吗?

网友D:
如何使用STM32的USB库支持延迟HID的GET

网友AB:
用STM32做USB HID和VCP,哪个传输速度更快?

网友AC:
stm32 usb 有使用dma吗

网友AD(2023-04-15):
stm32烧录器哪个好用

网友AE:
哪位做过USB OTG作为host读取U盘的东西

网友AF:
有用STM32F2或者F4的HS USB,HOST读U盘成功的吗

网友:
哪种STM32的开发板支持USB摄像头模块?

网友:
如何设置STM32的USB速度为高速、全速、低速模式?

网友AG:
STM32F4的2个USB是否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AH:
如何定义STM32 USB HID设备缓冲区地址?

网友AI:
stm32如何通过usb串口和电脑相连传输数据

网友AJ:
如何用STM32系列内核的MCU与PC进行USB通信

网友AK:
stm32可以接多少个外设

网友V:
STM32的USB做成Hub怎么枚举的

网友AL:
如何向USB HID设备发送数据

网友AE(2025-04-19):
结合逻辑分析仪和USB协议分析工具定位问题。

网友AA:
确保堆栈和SRAM有足够空间,避免缓冲区溢出。

网友AB:
USBD_HID_Init()和USBD_HID_SendReport()中添加调试信息。

网友AM:
VID/PID:与设备描述符中的值一致,否则可能导致设备无法识别。

网友AN:
USB时钟必须精确为48MHz,否则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AO:
启用USB OTG FS(全速)或HS(高速)功能。
选择HID设备类,并生成相应的代码。

网友AP:
当主机挂起USB时,STM32进入低功耗模式,需正确处理唤醒事件。

网友V:
在通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错误,如传输错误、超时等。需要编写错误处理代码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N:
STM32H7系列具有多种低功耗模式,但在使用USB_HID_FS时需要注意电源管理,确保在低功耗模式下不会影响USB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AQ:
对于中断传输,需要编写中断处理函数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或发送数据的状态变化。

网友AR:
修改usbd_custom_hid_if.c文件中的HID报告描述符,以适应具体的应用需求。
配置中断优先级,确保USB中断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P:
STM32CubeMX中,将USB_FS引脚(如PA11和PA12)配置为USB功能。

网友AS:
USB中断需设置为最高优先级

网友AT:
IN/OUT端点缓冲区通常为64字节,可根据需求调整。

网友AL:
使用了正确的外部晶振(通常是8 MHz),并通过PLL倍频到所需的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AH:
HID设备需要配置多个描述符,包括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以及HID特有的描述符

网友F:
根据需求修改USBD_HID_If_Init、USBD_HID_If_DeInit、USBD_HID_If_OutEvent等回调函数,实现具体功能。

网友AU:
正确生成HID报告描述符,配置PLLSAI时钟源。

网友AQ:
USB接口需要特定的引脚配置,确保这些引脚没有被其他外设占用。

网友AV:
使用外部晶振可以提高时钟稳定性。

网友AO:
检查报告描述符的端点地址是否与硬件配置匹配。

网友T:
合理使用USB挂起/唤醒机制。

网友K:
尽量使用HAL库函数进行时钟操作,避免直接修改寄存器导致的问题。

网友AW:
建议使用外部8MHz晶振,通过PLL倍频至48MHz。

网友AX:
在STM32CubeMX中,选择“USB_FS”时钟源,并启用相应的时钟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