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电路设计-大众汽车试验标准学习笔记(2)

楼主(2020-03-20):
4.15 E-15 极性变换
4.15.1 目的
这项试验是检测试件的外部启动辅助下对蓄电池极性变换连续的耐受性。同时必须说明可以多次极性变换而不会导致部件的损坏。
4.15.2 试验
必须在原配接线情况下试验所有相关的连接。
试件根据汽车内的错接而被启动。
0V到表28和表29说明的任何最大的电压值,均适用于极性变换的鲁棒性试验。

E-15 极性变换试验参数
4.15.2.1 极性变换通用部分

4.15.3 要求
在极性变换器件不得使与安全相关的功能脱扣,例如:电动摇窗机、电动滑动天窗、启动器等。
在极性变换期间部件不得超过在数据表中列出和允许的极限值(电气和温度)。
在试验期间不得超过汽车熔断器的标称电流。
不得由于极性变换而使部件产生预损或者潜伏着损害。
极性变换安全性亦适用于0V到最大试验电压的任何电压。
极性变换安全性满足功能状态C
必须记录试验期间的电流能耗。

楼主:
论述:防反接,在做产品过程中,都会碰到,有的很简单因为电流小,有的很难因为电流大。
常用的防反接措施如下:
1、二极管

优点:成本适中
缺点:有压降,有0.7V,如果大电流,会有1.5V,且功耗急剧上升,需要处理散热。
2、二极管+继电器。

工作原理同二极管,但是耐电流大。
3、pmos防反接,nmos略

压降小,电流大。
4、保险丝+稳压二极管

电路简洁,反接,过压一把搞定,但是反接有功耗,发热。

楼主:
除了电源口的反接,还有功率驱动元件的反接。
功率三极管,由于三极管veb约为6V,在12V下会被击穿
功率mos,由于寄生二极管,反接时会绕过mos,从寄生二极管过。
如果是驱动感性负载,意味着你设计的东西,也很难耐负脉冲,造成莫名其妙的三极管,功率mos损坏。
其原因如图示:

楼主:
电源的反接,导致功率驱动的反接,导致驱动元件电机,继电器的动作,电机反转。引起不可预测的错误。
解决方案:举一个例子,下图来自英飞凌的datasheet

功率器件的反接,非常头疼,通常电流很大,元器件体积很大。如果10A 20A,还需考虑功耗。

楼主:
防反接一些资料:

37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