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元二次方程”所见....

楼主(2020-03-20):
一元二次方程凡是中学毕业的都该知道,其形式为:

    a x^2 + b x + c = 0

其中a非零,若零则退化为二次以下方程。

xch
一元两次,太贵。

楼主:
这里,b和c可以是零。但是,在上述形式中必须将相关项表示出来

楼主:
在分析开关电源电感电流时,虽然其电流可能为零,但相关表达式内必须将其初态项表示出来

楼主:
老张在他的相关帖子内特别指出:

因此,图(03)中画蓝色框的那句是错误的,开关闭合时,电感电流能升到多高,不仅仅取决于电感值,电压和开关闭合时间,还与电感中电流初始值即图(10)中i1有关。说:“开关闭合时,电感电流能升到多高Imax,取决于电感值,电压和开关闭合时间”,这才是大忽悠!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931356-1-1.html

楼主:
分析开关电源中的电感电流,可以说几乎处处依赖于电感的“初态”,如此才可能得到正确且完整结果。如果缺失了相关概念,那么几乎可以认为其根本还未入门。

楼主:
下面引电感电流的相关两帖:

电感电流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3042-1-1.html

电感电流(继)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3656-1-1.html

网友A:
这个大傻为了圆谎(电感初始电流必须考虑,必须不为零,否则是错的),可谓把吃奶劲使出来了,连发3个帖子,来洗地!!!

可惜啊,碰到懂行的,你发1万个帖子,也没法洗干净。
除非去把天下开关书籍都烧了。

东拉西扯,DCM这个模式,连碰都不敢碰,说明心里有鬼!

网友A:
还是那句话,有种就去找专家鉴定,如果能鉴定出我这个公式错了,我输1000元(嫌少可以加)

不敢堵,就不要瞎比比了,浪费口水,还没有说服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句话,有种就去找专家鉴定,如果能鉴定出我这个公式错了,我输1000元(嫌少可以加)

  哈哈,人家就是不敢赌,笑看嘴硬模式开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分析开关电源电感电流时,虽然其电流可能为零,但相关表达式内必须将其初态项表示出来。
...

这个眼睛,即便是长在裤裆里的,也该能看见老夫所标的0吧??
除非是眼瞎的,才看不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人家就是不敢赌,笑看嘴硬模式开启。。。

这个水货,嘴软了已经:

终于承认电流初始值可以为0了。

那个姓叶的、张大侠、H大师,脸红了吗????

网友C:
t1时刻,i=0 。t2时刻,i=ip。 时间不必为0。哥们你这个0到底是0a还是0s。还有你那个图里vbat和公式里的v是啥关系。你这种随手写的东西,漏洞百出,纯靠嘴皮子

HWM
就如同,一元二次方程标出b和c并不是其一定为非零。即便是可能为零,但相关项必须标出。
HWM
标出初态不等于初态不等于零,这里的问题是其根本就没认为电感电流对电感初态电流的依赖。

网友A:
我滴个乖乖,连坐标原点是什么都不知道,果然是"实践派"!!!

实践派分两种:一种是专业的,一种是电子爱好者!

网友A:
中国有句老话,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所以在论坛上是不敢讲大话的。

但中国还有句老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所以对于知根知底的人,是可以有把握必胜的,此时当然可以讲有底气大话。

如果这三个人(H,张和叶)合伙和我打赌,像AD797那样愿赌服输,我能让这3个人输的倾家荡产。

但是这3个人始终不敢打赌----这说明这3个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所以我只要提出打赌的要求,人家赶紧就跑,然后边跑边回头叫嚣:你就会耍嘴皮子而已。。。

要是不耍嘴皮子,有种就赌一把啊。只会瞎比比,不敢堵的才是耍嘴泡专家。

网友C:
我愿意打,找西安交大杨博导做中间人,赢了送我本 你好 放大器 签名版

网友A:
经常看我们互掐的都知道,这个H是出了名的鸭子死了嘴还硬,他能嘴软到这个地步,已经是破天荒了。

老夫要复习固体物理了,懒着和人渣叽歪!尤其是又阴又奸(请被我点评过的杨做中间人,是今天第4个证明)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