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三角形该怎么去理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3-20):
看了很多书
1、第一种可能性
固定倍数放大器,由于没有倍数,排除
2、第二种可能性
mos驱动芯片,例如推挽芯片,大概率是的

网友B:
应该是个驱动器,增强驱动能力的

网友C:
把大图上传上来的, 也不用断章取义了,  这样的三角形用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