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温度检测(精度±1℃以内)官方方案求推荐

楼主(2020-03-20):
       麻烦问下论坛里的大神,就是NTC温度检测达到±1℃精度,有什么官方的芯片推荐的电路吗?
是通过NTC电阻分压再ADC采样,送到MCU中做处理这个流程吗?但是具体到实践该如何实践呢?谢

没有哪个大神来看看吗?~~~

网友A:
是热探头里面的 补偿 NTC? -- 没有好办法,一个个校准吧

   如果是独立的 NTC, 买 0.5%、1% 的就可以在合适范围内,免校准生产出 精度 +/-1°C 的测温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热探头里面的 补偿 NTC? -- 没有好办法,一个个校准吧

   如果是独立的 NTC, 买 0.5%、1% 的就可以在 ...

不是热探头里面的,是单独用NTC电阻测温度的。查了下类似下面TI的INA333这个仪表运放这样,应该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然后麻烦再问下大神,就是说还有其他的NTC测温的方案可以推荐吗?尽量是集成的那种,外面接个热敏电阻就好,找了ADI的没找到合适的(不知道是不是方法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温度测量范围是多少? +/-1°C 是绝对精度 还是 显示分辨率?
  NTC 测量温度电路很简单, 比如选 10K 3950 牌号的 0.5% NTC,Vcc 串10K 1% 电阻,加个简单电容滤波,然后送 MCU 片内 12bit ADC,ADC 基准用Vcc,一般温度范围比如 -25 ~ +105°C,+/-1°C 基本不需要另外校准。  如果温度范围比较宽,比如 -55 ~ +125°C,就需要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测量范围是多少? +/-1°C 是绝对精度 还是 显示分辨率?
  NTC 测量温度电路很简单, 比如选 10K 3950 ...

嗯嗯,谢谢!

(1)温度测量范围是-40~150℃,精度是±1℃。
(2)就是这种分压直接进AD里面,我查了下,它说:RT1和R11分压形成的信号源内阻很大,一致性不太确定(图1)。加一个电压跟随器会不会好很多,但是图2又说共模电压电压会比较大。这个怎么选呢?

网友A:
温度测量一般速度要求不高,一致性问题还是看ADC输入阻抗,可以测量计算校正。
你的范围要 -40 ~ 150°C, 量程190°C,0.5%的精度要求,要求不低。 如果成本敏感,需要摸清 ADC 输入阻抗范围,引入计算公式
从NTC厂家拿分度表,找到 -40、+150两个的阻值,算出分压中点,串联的R阻值应该小于 10K 。找这个中值是个大工程
(需要ADC采样值 -40 和 +150 正好离 ADC 中值基本一样,比如12bit ADC, -40 采样值是 0xF80,+150 采样值是 0x080;或者 -40 是 0xF00,+150 是 0x100)
0.5% 级的NTC,只能说 勉强满足 你的 +/-1°C要求。
加不加运放,最终精度影响不大,接近传感器离散性极限了,除非生产时做多点温度校准(老板会宰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测量一般速度要求不高,一致性问题还是看ADC输入阻抗,可以测量计算校正。
你的范围要 -40 ~ 150°C,  ...

嗯嗯,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B:
一般是直接电阻分压来检测,记得在NTC上再并联一颗电阻,可以稍微提高一点线性。具体电阻值多少你可以用厂商给的RT表套到EXCEL中算一下

网友C:
NTC测温到0.1用简单的方法都不可取,这个验证过,目前采用的是桥电路加DAC分段,太理论的就不说了,100K的NTC,-20~50摄氏度变化,阻值从1M~40K之间变化(10K的比例缩小),自己去算如何达到0.1,而且还是非线性的,目前我使用的是查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直接电阻分压来检测,记得在NTC上再并联一颗电阻,可以稍微提高一点线性。具体电阻值多少你可以用厂 ...

好的,谢谢!
然后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如果用电桥来测,就是我看了下RTD(热电阻)测温有3线制的和4线制的,然后我这边NTC测温线可能要4-5米,这个线长影响会很大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然后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如果用电桥来测,就是我看了下RTD(热电阻)测温有3线制的和4线制 ...

三线制和四线制的RTD一般都是使用恒流源,然后测电压得到RTD的阻值。尤其是四线制的,这样可以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然后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如果用电桥来测,就是我看了下RTD(热电阻)测温有3线制的和4线制 ...

RTD是本身阻值低,一点线阻对测温影响会较多。NTC的阻值比较大,一般不太考虑线上的那点阻值,一般做个大概的阻值修正就行了。
这么长的线,我觉得反而电磁干扰影响更大一些。

网友E:
长线的话按差分来做就可以了。至于恒流驱动,我建议用电流镜(BCV61、BCV62 这类电流镜对管)代替简单恒流源。电流镜可以保证 NTC 和参考电阻的驱动电流相等,这样的话可以抵消掉电源电压的影响,精度只依赖于电阻的精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

(1)温度测量范围是-40~150℃,精度是±1℃。

测量精度1℃的,就这样直接分压测量就好,也可以用简单的有源恒流源来测量,精度完全够你要求。
考虑到分压测量和VCC波动关系,最好VCC直接作为AD的标准。9位以上AD,精度就完全够了。NTC温度-电阻的非线性关系,所以精确的电压---温度关系最好直接做表格查表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线的话按差分来做就可以了。至于恒流驱动,我建议用电流镜(BCV61、BCV62 这类电流镜对管)代替简单恒流 ...

嗯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量精度1℃的,就这样直接分压测量就好,也可以用简单的有源恒流源来测量,精度完全够你要求。
考虑到分 ...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G(2022-04-18):
首先要看NTC传感器的精度,加上你的采样精度。1度什么意思?-40-150之间的话就代表5‰满量程(满量程为200度)以上的精度,去掉传感器的精度平均±0.5℃(看到电池厂家定做的NTC,最好的地方到了±0.3℃,最差的地方到了0.7℃,平均0.5℃吧!这个供应商绝对不敢对电池厂家做忽悠的,这仅仅是传感器),这样的话你的采样电路的精度必须是±0.5摄氏度,什么概念?就是你的采样电路要满足200℃差0.5℃,也就是2.5‰FSR的精度。转换成adc的话就是:200/8000,也就是说至少13bit(8192)的ADC精度,这还不考虑ADC的采样速度、基准电压、最低有效为LSB的影响。所以要想满足全量程的要求需要选用更高位数的adc,当然如果是做分档的话另说。
如果不对的地方还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