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路的高频和低频等效!!

楼主(2020-03-20):
有一线性单端口网络,其中包含任意方式连接、任意数值、任意数量的电阻、电容和电感!!!

请各位仔细想一想,这个网络在高频和低频段,必然等价于三个元件之一:电阻、电容或电感!!!!其中电阻的数值包括极限0和无穷大!!!

这个事实,能不能接受?????

楼主:
如果你能接受上面的事实,而且如果推导出某个电路的输入阻抗为:

那么不管实际电路如何,这个输入阻抗函数一定是错误的!!!
错误原因可能是推导过程中演算失误而造成的。

因为这个传递函数所对应的电路,在低频段不属于单一的电感、电容,或电阻,非三者之一!!!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