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了!开关电源中高频磁芯的形状大有学问!

楼主(2020-03-20):
开关电源中高频磁芯很常见,当你面对形状各异的高频磁芯,你能解释出来它们究竟有何不同吗?今天小编就要帮你们科普一下啦!认真听讲咯!

高频变压器是变换交流电压、电流和阻抗的器件,当初级线圈中通有交流电流时,铁芯(或磁芯)中便产生交流磁通,使次级线圈中感应出电压(或电流)。

变压器由铁芯(或磁芯)和线圈组成,线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绕组,其中接电源的绕组叫初级线圈,其余的绕组叫次级线圈。

变压器的磁芯包括罐型磁芯,RM型磁芯,E型磁芯,EC、ETD和EER型磁芯,PQ型磁芯,EP型磁芯,EP型磁芯,环形磁芯等磁芯,那么这些磁芯对变压器的工作有何影响呢?下面请看具体的分析。

1、罐型磁芯

骨架和绕组几乎全部被磁芯包裹起来,致使它对EMI的屏蔽效果非常好;罐型磁芯尺寸均符合IEC标准,在制造的时候互换性非常好;可提供简单型骨架(无插针的)和PCB板安装骨架(有插针);
由于罐型形状的设计,致使与其它类型同等尺寸的磁芯相比费用更高;由于它的形状不利于散热,因此不适于应用于大功率变压器电感器。

2、RM型磁芯

与罐型相比,切掉了罐型的两个对称的侧面,这重设计更有利于散热和大尺寸的引线引出;与罐形相比,节约了大约40%的安装的空间;骨架有无针型的和插针型的;可以采用一对夹子进行安装;
RM型磁芯可以作成扁平形状(适合现在的平面变压器或者是直接把磁芯装配到已经设计好绕组的印制板电路上);虽然屏蔽效果不如罐型的好,但是仍然不错。

3、E型磁芯

与罐型磁芯相比,E型磁芯的费用要低的多,再加上绕制和组装都比较简单,这种磁芯形状现在应用最广,但是它的缺点是不能提供自我屏蔽;
E型磁芯可以进行不同方向的安装,也可以几付叠加应用更大的功率;这种磁芯可以作成扁平形状(是现在平面变压器很流行的磁芯形状);
也可以提供无针和插针型骨架;由于其散热非常好、可以叠加使用,一般大功率电感器和变压器都使用这种形状的磁芯。

4、EC、ETD和EER型磁芯

这些类型的磁心结构介于E型和罐型之间。和E型磁芯一样,他们能提供足够的空间供大截面的引线引出(适合现在开关电源低压大电流的趋势);
这些形状的磁心散热也非常好;有于中心柱为圆柱形,与相同截面的长方体相比,单匝的绕组的长度缩短了11%,这样致使铜损也降低了11%,同时使的磁心能提供一个更高的输出功率;同时中心柱为圆柱形,与长方体中心柱相比,也避免了由于长方体棱角在绕制时破坏绕组线材绝缘的隐患。

5、PQ型磁芯

PQ型磁芯专门为开关电源用电感器和变压器设计。PQ形状的设计优化了磁芯体积、表面积和绕组绕制面积之间的比率;这种设计,使得这种设计,使得在最小的变压器体积和重量下,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并且占用最小的PCB安装空间;
可以使用一付夹子进行安装固定;这种有效的设计也使的磁芯的磁路截面积更加统一,因此这种磁芯结构也使得比其它的磁芯结构设计有更少的工作热点。

6、EP型磁芯

EP型磁芯的圆形中心柱立体形结构,除了与PCB板接触的末端外,完全的把绕组包裹了起来,屏蔽非常好;这种独特的形状最小化了在两片磁芯装配时接触面形成的气隙的影响,并且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体积和总的空间利用率的比例。

7、环型磁芯

对于制造商来说,环型磁芯是最经济的,在与其可比较的各种磁芯中,它的花费是最低的;由于使用骨架,附加的和组装的费用等于零;适合时可以使用绕线机进行绕制;它的屏蔽也是非常不错的。

以上就是为大家总结的有关高频变压器磁芯形状对变压器的工作有何影响的分析,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涨知识了

网友A:
讲解的的确不错

网友B:
整理得很详细,  如果能再把磁芯材料也这样整理一下,  就比较完整的变压器磁芯书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理得很详细,  如果能再把磁芯材料也这样整理一下,  就比较完整的变压器磁芯书籍了 ...

网友C:
说的不错,如果再补上材料这一块,那就是非常好的磁芯基本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