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负压的电路

楼主(2020-03-20):
图中负压可以实现不?

网友A(2020-05-07):
楼主你好,你这个线路是可以出负压的。我用一颗异步降压DC-DC实现负压输出就是用的和你一样的线路,但是我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电感温度很高,1A电流温度很高,而这个电感在3A的降压DC-DC上温度都正常,没那么高,不知道什么原因? 哪位遇到过? 另外楼主你这个芯片型号是什么呀

可能是饱和了。DCDC 出负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换饱和电流大的电感 也可能是输出电容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