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363B驱动共阴阳数码管

楼主(2020-03-20):
  平时在现有的工程模板下,移植只需要更改一下管脚和管脚的配置就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是换了SC92F8363B驱动就不能正常显示。平常就用SC92F系列16个管脚的芯片驱动,使用该芯片驱动但是并不是所有SEG和COM管脚都是用同一个端口,现在所有SEG和COM管脚用一个端口P0,无法正常显示。
  请问是不是SC92F8363B的P0的位访问有什么限制或是有什么注意事项,我就250u扫描一次。
  希望有好心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您好,SC92F8363B的P0口没有什么限制,可以先检查一下COM口和SEG口所在的IO口是否设置为强推挽输出模式,然后再看一下SEG口以及COM口的波形是否和预想的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就检查一下扫描时序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