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nt & 到底是个啥?

楼主(2020-03-20):
故事是这样的:
#include<stdio.h>

void change1 (int *a,int *b)
{
        int c;
        c=*a;
        *a=*b;
        *b=c;
}

  void change2 (int &m,int &n)
{
        int c;
        c=m;
        m=n;
        n=c;
}

int main()
{
        int a=1;int m=1;
        int b=2;int n=2;

        change1(&a,&b);
        printf("-a-%d--\n",a);
        printf("-b-%d--\n\n\n",b);

        change2(&m,&n);                //错误,错误,错误
        printf("-m-%d--\n",m);
        printf("-n-%d--\n\n\n",n);
        return 0;
}
哎,chang2里面的形参不是需要两个地址吗? &m,&n,不是取地址吗?对啊!我传入两个地址,没毛病啊!这是当初学C语言心中的疑惑,但是我是个废柴!哦,书上说不用写&,直接写m,n就行了。好了我记住了!but!but!but!废柴是不知道原理是什么的,只知道这样子去用。好了,今天遇到问题报错了吧!废柴开始紧张了!
在这里不得不吐槽教科书,垃圾,就写一句“注意int &不是取地址,是引用,详情自主百度”不就交代的很清楚了吗?害我这个废柴找了半天答案。垃圾教科书。

楼主:
2、int&;

这里的&不是取地址符号,而是引用符号,引用是C++对C的一个重要补充。变量的引用就是

变量的别名,讲的通俗一点就是另外一个名字,比如:“张三这个人在家里,老爸老妈叫他

三娃子,那么这个三娃子就是指张三这个人,如果叫张三去做某事,就是叫三娃子去做某事,

这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个人。”同样可以理解如果变量b是变量a的引用 那么无论a,b中任

何一个值改变,另外一个也相应的改变,在声明一个引用时,必须同时使之初始化,即声

明它代表哪一个变量。请注意:由于引用不是独立的变量,编译系统不给它单独分配存

储单元,因此在建立引用时只有声明没有定义,只是声明它与原有的某一变量的关系。

在声明一个变量的引用后,在本函数执行期间,该引用一直与其代表的变量相联系,不能

再作为其他变量的别名。说得简单点:张三和三娃子是指同一个人,不能李四也叫三娃子,

如果可以这样,叫三娃子去做什么,是叫李四呢还是张三呢,这就会乱套了。所以在C++中

一个引用变量只能对应一个原始的变量,不能对应两个或多个原始的变量;

下面简单说明引用:

a)声明引用时必须指定它代表的是哪一个变量,即对它初始化。

int &a=b;这样是声明a是变量b的引用

如果是int &a;这样就是错的,没有指定a代表哪一个变量。

b)引用与其所代表的变量共享同一内存单元,系统并不为引用另外分配存储单元;

这个应该好理解;就像前面所说的,张三和三娃子都是同一个人,三娃子只是张三的别名。

因此,对于 int &a=b;这个例子来说,要输出a和b 的地址,肯定是相同的。

c)怎样区分&是引用还是取地址符呢?方法是:判断&a这样的形式前是否有类型符即

int &a=b;如果有类型符(int)则是引用,否则是取地址运算符。

d)对引用的初始化,可以是一个变量名,也可以是另一个引用。

换句话说:张三的别名可以是三娃子,三小子……及其他多个别名

而三娃子也可以有其他的别名,比如说:老三,小三等

用程序可以这样:

int a=1; //这里是定义一个整形变量

int &b=a;//声明b是整型变量a的别名

int &c=b;//声明c是整型引用变量b的别名

int &d=a;//声明d是整型变量a的别名

e)引用初始化后不能再被重新声明为另一变量的别名

即三娃子既然是指张三这个人,就不能让其他人也叫三娃子

即一个别名只能对应一个原始变量,但是一个原始变量可以有多个别名,而且别名也可以

由自己的别名。

C++中增加引用主要是作为函数参数,进行数据传递的功能;

我们知道如果用变量名作为实参,其传递方向是单向的,而用引用作为实参其传递方向

是双向的;

也许你会问,在c语言中不是有指针吗,用指针进行参数传递不也是双向的吗?其实其

本质上也是值传递,只不过是将变量的地址传给指针,通过指针获取变量的值,这样做

虽能得到结果,但通过指针运算符去访问有关变量,比较麻烦。

下面分析一下使用引用和使用指针变量作为函数形参的不同(以例子1中的swap函数为例):

1、如果使用引用,则不必在swap函数设立指针变量,指针变量要另外开辟内存单元,其

内容是地址。而引用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并不占用内存单元

2、在main函数中调用swap函数时实参不必再变量名前加&以表示地址,系统传递的是

实参的地址不是实参的值。

3、使用指针变量时,为了表示指针变量所指向的变量,必须使用指针运算符*,而使用

引用时,引用就代表该变量,不必使用指针运算符*;

4、用引用完成的工作,用指针也能完成。但引用比指针的使用直观、方便,直截了当,

不必“兜圈子”,容易理解。有些过去只能用指针来处理的问题,现在可以用引用来代替,

从而降低了程序设计的难度。

对引用进一步说明:

1、不能建立void类型的引用。

因为任何实际存在的变量都是属于非void类型的,void的含义是无类型或空类型,

void只是在语法上相当于一个类型而已。

2、不能建立引用的数组。

如:char c[6]="hello";

char &rc=c;//错误

因为数组名是数组首元素的地址,本身不是一个占有存储空间的变量。

3、可以将变量的引用的地址赋给一个指针,此时指针指向的是原来的变量。

这句话可以这样说:将引用变量的地址赋给一个指针,此时指针指向的是引用变量,

相当于指向原来的变量

int a=2;

int &b=a;//这个声明语句中的&是一个引用

int *p=&b;//这个指针初始化语句中的&是取地址运算符

上面一行等价于 int *p=&a;

但是不能定义指向引用类型的指针变量,不能写成

int & *p=&a;//企图定义指向引用类型的指针变量p,错误

因为引用不是一种独立的数据类型,因此不能建立指向引用类型的指针变量。

4、可以建立指针变量的引用如

int i=5;

int *p=&i;

int * &pt=p;//建立指针变量p的引用pt

引用变量pt代表一个int *类型的数据对象(即指针变量)

5、可以用const对引用加以限定,不允许直接改变该引用的值,但是可以改变原

变量的值去改变引用的值;

int i=5;

const int &a=i;

a=3;//错误,因为引用a是const int 类型不能直接改变引用的值

但是可以这样修改:

i=3;

此时输出i和a都是3

6、可以用常量或表达式对引用进行初始化,但此时必须用const作声明。

int i=5;

const int &a=i+1;

此时编译系统是这样处理的:生成一个临时变量,用来存放该表达式的值,引用是

该临时变量的别名、系统将“const int &a=i+1;”转换为

int temp=i+1;

const int &a=temp;

临时变量是在内部实现的,用户不能访问临时变量;

用这种办法不仅可以用表达式对引用进行初始化,还可以用不同类型的变量对之

初始化;如

double d=3.1415926;

const int &a=d;

以上等价为:

double d=3.1415926;

int temp=d;

const int &a=temp;

如果在上面不用const则会发生错误

double d=3.1415926;

int &a=d;//未加const,错误

为什么?因为如果可以这样做,那么修改引用a的值(如a=3.56),则临时变量temp的值也

变为3.56,即修改了临时变量temp的值,但不能修改变量d的值,这往往不是用户所希望

的,即存在二义性。与其允许修改引用的值而不能实现用户的目的,还不如不允许修改

引用的值。这就是C++规定对这类引用必须加const的原因。

网友A:
原来是C++的概念。

网友B:
int &与int&有什么区别

网友C:
比如说int a=3;int &b=a;那么b就是a的别名,a与b指向相同的地址空间

网友D:
C语言 int &a

网友E:
int&&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F:
int *a=b与int*a=&b有什么不同

网友G:
在c++中,int &p和int p 有什么区别

网友H:
值转换成int指针。

网友I:
变量 和指针运算符*结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佬的解释:

1、int;

分析的很到位的。

网友E:
int&& 和int&有什么不同?

网友D:
在c++中引用

网友F:
int &x,和int y有什么区别不

网友C:
若b发生变化,a跟着同样发生变化。 另外声明引用时必须初始化,不能先声明再赋值。

网友G:
int &t=a; 是什么意思?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料类

网友J:
引用 楼主:
2、int&;

这里的&不是取地址符号,而是引用符号,引用是C++对C的一个重要补充。变量的引用就是

谢谢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I:
这是一个指针,然后再和第二个*结合

网友H:
只是用&代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int &t=a; 是什么意思?

给a起个别名t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学到了

网友M:
受教了。这个考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