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的oled测试程序,ssd1306的oled,iic模式

楼主(2020-03-20):
速度不错,并且操作很便利

楼主:
在原厂的评估板子上连上四根线就能跑,3.3电源、地、P02是SCL,P01是SDA,P00是板上的led,刷新循环里面反转这个LED,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帧率。

网友A: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看看

改动主要是oled的iic是只写的,简化掉一些操作,另外开启了连续字节写方式,速度提升很明显
另外测试这个程序的时候发现003的cpu跑在32兆无异常,连续跑几个小时也没事。
不清楚原厂定义16兆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温度?还是emc?

网友(2022-03-18):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

网友B(2022-12-02):
可以移植u8gc的库过来吗?

网友C:
ssd1306的价格多少?

网友D:
iic驱动oled效果不错。

网友E:
这个刷屏的速度可以到多少帧呢?

楼主:
差不多3年的帖子又顶出来了呀,我自己都忘干净了

楼主:
看了一下,这是直接写屏的方式当时用89s003记得是10帧左右,忽略等待屏侧的ack判断的情况下得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