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以太网芯片

楼主(2020-03-21):
最近需要使用以太网芯片,但是没接触过以太网芯片,需求是以太网芯片至少能接两路RJ45,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感谢大家!

楼主:
或者有什么方法能多加上一路RJ45

网友A:
用两个芯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芯片好了

就是想用一个芯片,加上两个网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用一个芯片,加上两个网口

外置一个交换机即可

网友B:
推荐沁恒的本坛有官方,去年用5100做了个项目,有三相交流接触器,抗干扰不行,死机,后用沁恒的还省了个单片机,稳定工作。

网友C:
需求不是太明确,是需要MAC还是PHY,还是带MAC的单片机或处理器,重重迷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芯片好了

如果我使用两个芯片,会不会有什么冲突之类的,不太明白要怎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