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教下EPM240的任意一个I/O脚均可做时钟输入脚吗?

楼主(2020-03-21):
向用EPM240替换掉旧的epld芯片EPM7128S,请教下EPM240的任意一个I/O脚均可做时钟输入脚吗?如果可以是怎么设置的?和本身给时钟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EPM240有专用的时钟引脚

网友B:
EPM240也够老的了。有朋友去年买不到十块钱,现在已经十多块钱了。可以用一下高云小蜜蜂GW1N-1k替代。

网友C(2022-03-10):
可能对速度有要求,速度慢的是不是随意呢

网友D:
一般几十M都可以,不过速度高一点要用专用引脚
还是就是专用引脚到每个逻辑的速度,长度内部都可以保证的,但普通IO不能保证。

网友E:
现在涨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