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是不是CPLD还可以做为存储器

楼主(2020-03-21):
看书上扩展DSP的存储空间一般直接将DSP和FLASH、RAM通过地址线和数据线连接,是不是CPLD还可以做为存储器

楼主:
还是通过CPLD将DSP和FLASH、RAM连接起来?

网友A:
实现了对外部接口的高速无缝连接,提高DSP访问外设的速率,充分发挥了它高速
运算的能力。

网友B:
CPLD用于扩展DSP的外部接口时,起了什么作用?

网友C:
貌似cpld一般不进行存储,可以做接口转换来满足需求

网友D:
直接挂到emif等接口上     不用cpld

网友E:
一些满足不了总线的可以考虑通过cpld外扩

网友F:
看来总线的设计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G:
这个采用片外flash 的,通过SPI总线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的

网友H:
这个是需要专用的flash存储芯片的

网友I:
针对flash的操作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J:
这个跟数据总线的使用相关系的哈

网友K:
cpld可以做接口转换来满足需求

网友L:
ROM接口?RAM接口

网友M:
CPLD可以拓展IO资源。

网友N:
直接使用DSP连接flash芯片。

网友N:
参考下别人的设计方案。

网友G:
直接将DSP和FLASH连接。

网友O:
是flash的芯片吗?

网友P:
推荐使用CPLD。

网友Q:
CPLD不能作为存储器

网友R:
DSP可以使用SPI的存储器。

网友D:
好像接口只能通过FPGA作为接口设计。

网友S:
这样做是还不是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