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热电偶测温电路

楼主(2020-03-21):
如能解决红包500元,答谢。

xch
这 R2 不仅仅用作断线检测,它也是个偏置。抵消测量低温时热电偶输出的负电压
咋都不理我了
弱弱的问一句,运放用来干啥了,滤波?,这跟直接串两个1K电阻分压有什么区别?还有300K干啥用的?没看懂。。。

网友A:
产线是需要做标定来补偿不同个体的线阻差异的。
另外就是楼主用的运放失调也太大了。这里最好选择失调电压和温漂小的运放,比如这一段额温枪上用的很火那些运放,RS8551、RS8552等

网友B:
把断线检测偏置电阻加大到10M,并且在U1Pin3对地接合适的滤波电容。

网友C:
温度不高,精度要求也不算高。
   不需要改电路,改电阻参数,传感器换成 PT100、PT1000 之类的热电阻,去掉冷端NTC,10位ADC,可以做到 免生产校准 满足+/-5°C的精度。
   当然,正常 铂热电阻 测量电路用 桥式的 多,但一楼这种图,还是可以用的。
   另外,一级运放 的 放大倍数不宜太高,容易自激。 控制不高于 40 倍电压放大倍数 比较安全。运放 的确要换成 低零漂的。

网友D:
楼上瞎扯淡,一级运放放大倍数不会做太高是带宽(楼主不必考虑这个问题)和失调电压的限制,绝对不是自激。事实上运放放大倍数越低越容易自激,比如LM301、OP37在放大倍数低于5的时候不加频率补偿一定会自激。你们的自动控制原理都学到狗肚子里面去了吗?

@wh6ic : 有些运放会明确在规格书中写多少倍增益稳定,放大倍数就不能低于那个值,否则会不稳定,但不一定是自激。 自激与否跟放大倍数没有必然关系,是跟运放自身参数有关,相位裕度、输入电容、带容性负载的能力等,当然严格上计算的话要看传输函数里的零极点
@wh6ic :踩个ADC楼主这个芯片够了吧
讲讲呗
这两个如果做成 跟随电路, 一倍的倍数,低于五倍,会自激? 如果会,涨姿势了,真没碰到过
基本不用 301、37 这类 老掉牙的芯片,要么就是便宜到渣的 324,要么是部分参数比这两个好看点的运放。

网友D:
直接送ADC,要这么多破电路干什么???模拟电路已经完蛋了,直接数字化处理。

@yanwen217 :哦
@tiantiantian123 : 看模电书吧,这个是很基本的同相放大电路
@yanwen217 :他是怎么做到放大的
@tiantiantian123 楼主放大了301倍,这样可以降低对后面ADC的要求,可以直接用MCU内置的12bit的ADC采集,这样做出来的产品成本才好!直接用16bit的ADC,当然可以,成本高呀!
楼主不是电压跟随吧
楼主的300K,干啥的

网友E:
直接虚短,两个1K分压,然后300K到,单片机,是这样吗

直接把R8拿掉是不是会好很多

网友A:
直接用16bit的ADC采集,只要不在乎成本就没问题!
而加入运放做一级放大,可以降低对ADC的要求,用MCU自带的12bit ADC就可以了,这样做成本低!

@Harvard :谁真谁假不一定,用个集成芯片就觉得很牛了,很多应用场合不支持,低成本的运放运用场合非常多
@Harvard : 人在做天在看,装逼损人当心被雷劈! 公开方案成本对比,看看谁在装逼糊弄人!
@R2D2 :哈哈 老师好 又看到您痛批假专家..
国产24位ADC(可做到19位以上ENOB)比如TM7707才两块钱,你跟社会脱节了多少年了?

网友F:
做了n多温度仪表,断偶上拉电阻基本10M的电阻,设计时就要考虑热电偶内阻多少欧姆,对应多少误差,要事先计算的。
运放最好换高精度的,低精度的不适合批量生产,搞不到赔死你的。
看不惯有些人很厉害的样子。
如果考虑成本,采用低成本的国产ADC芯片,类似7711之类的,电路简单,精度高。

网友F:
7711之类的价格1元左右,量大不到1元,24bit,实际精度18bit左右,直接输入毫伏信号,差分输入。
现在一个高精度运放都好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F:
7711之类的价格1元左右,量大不到1元,24bit,实际精度18bit左右,直接输入毫伏信号,差分输入。
现在一个 ...

一个50uV左右失调电压的国产运放0.9元,内置12bit的MCU要多少钱?
某些王八蛋以损人为己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么的还好意思说两块钱!
多少算量大?一般中小客户有几个能拿到你所谓的价格?

网友A:
别拿这一段特殊时期的价格做对比,没有疫情时国产高精度运放价格+内置 ADC MCU的方案成本一定比你外置ADC的便宜!
公开贴上了价格来对比讨论,别自以为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特尼妈的pussy,老子十多年前就是拿这个价格买货的。傻13见的多了,这么理直气壮的傻13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

我撤会回骂的文字!

网友B:
老鼠屎太多。

网友A:
0.1%的电阻,算0.15吧,两颗,0.3元,一个单路高精度运放,某询前一段会给出0.7RMB的价格,加起来1元,内置的ADC MCU多少钱?,外置ADC+ MCU又是多少成本?
别骂人,大可公开来算,骂人算什么玩意!

网友G:
20年前用324做热工仪表时候都能达到2.5级表,现在过20年了,居然晋级到15级表了,真是与时俱进呀,用桥电路做个自校准补偿,一切都安静了

网友A:
电阻涨价了,那就加50%,两颗0.45RMB!
高精度运放的的价格下个月低就回归正常价格,加起来又有多少?
已经有十年没有接触MCU,不敢妄论MCU的价格,10年前某台系的带不带ADC价格相差0.3~0.4RMB,现在什么行情不知道,请懂行的指教

网友A:
@ airwill @NE5532
请把我回骂的帖子删掉,感谢!
狗咬人是天性,人却不能去咬狗!

网友H:
大师吵完,大侠吵起来了

这个论坛也就你还有点水平,其他都是些狗屁不通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个50uV左右失调电压的国产运放0.9元,内置12bit的MCU要多少钱?
某些王八蛋以损人为己任也不是一天两天 ...

技术讨论归讨论,骂人没这个必要了,我也看不怪某些人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运放有运放的好处,有些地方必须用运放。
24bit adc有好处也有坏处,看应用场合了,速度比较慢。
TM7711之类的电子秤ADC芯片确实只有1元,淘宝上就可以买到1元多一点的。
现在MCU带不带ADC,价格差别不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 airwill @NE5532
请把我回骂的帖子删掉,感谢!
狗咬人是天性,人却不能去咬狗! ...

可以和版主私聊,让他帮删帖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啊哈!这次沒买错。向你们两位学习用这个工具。

不用买的,国内有很多书籍下载。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喜欢实体书,方便注解和查阅。旧书摊买的120元,老板又主动打折卖我100元台币。最近老要手工计算RLC串 ...

听你以前说,搞无线遥控什么的。的确需要计算这个东西。

网友K:
你用的这些元件性能可以满足要求。只是设计电路错误。

网友L:
最为简单的方法,把R2加大到1M-10M就行了就可以克服引线电阻的问题

@xch :没看懂~~~
xch
@talkativefox :楼顶: “运放1脚到单片机AD脚”。你怎么理解? 也许有这种你说的单片机,请推荐。别人家的AD 可以做到正负输入,我家的单片机AD不行。怪臣妾喽
@talkativefox :错了,上面这条回复中的AD应该改为运放。我去,AD打多了,运放都说成AD了。
@xch :不用呀,只要AD的电源是双电源就可以了,AD可以做到正负电压输入,单电压输出。然后AD本身也带一定的隔离作用,这样进MCU的信号就变成单电压信息了。
xch
@talkativefox :单片机AD输入不接受负值信号吧?改电源要烧单片机?
楼主的描述我有点疑惑,最大误差点出现在什么地方,楼主说有最大误差,我估计误差不是线性的,要么在300度出现,要么在0度出现,如果是因为更换热电偶,就出现误差,判断是热电偶内阻差别,那我觉得多半最大误差点出现在0度。100K和内阻分压,产生一个1.6mV左右的电压,然后输入到放大器。如果是这样,那把短线检测的电阻加大到1M~10M就应该能解决问题。
@xch :不能检测低于室温的温度,是因为电路没有负电源。(这个负电源是相对热电偶的负端而言,热电偶负端直接到地,最低就是0V)不改电源是不行的。
xch
那还不够,这样不能测低于室温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7711之类的价格1元左右,量大不到1元,24bit,实际精度18bit左右,直接输入毫伏信号,差分输入。
现在一个 ...

淘宝刚看了价格 普遍在3-5元之间啊。还有就是热电偶冷端和热端温度一致的时候输出信号是0V。断线时也是0V 不好判断断线故障。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直接送ADC,要这么多破电路干什么???模拟电路已经完蛋了,直接数字化处理。 ...

几毛钱的电路换成几十块的IC,不是特殊领域谁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一个50uV左右失调电压的国产运放0.9元,内置12bit的MCU要多少钱?
某些王八蛋以损人为己任也不是一天两天 ...

他说的 德尔塔西格玛 ADC, 转换速度每秒10次,测温可以。 这种AD特点就是高精度,低速度,进口的也很便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宝刚看了价格 普遍在3-5元之间啊。还有就是热电偶冷端和热端温度一致的时候输出信号是0V。断线时也是0V  ...

我很早以前问的销售,价格不贵的,具体多少忘记了,反正就1元左右。
断线一样需要加上拉电阻的,原理一样的。刚确认了一下,实际采购价格比1元还低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几毛钱的电路换成几十块的IC,不是特殊领域谁用?

一两块钱的ADC被你说成几十块,你是刚从棺材里挖出来的么?

网友N:
要是不介意换方案,考虑下 MAX31855。仪表放大器、冷端补偿、断线检测、短路检测、14 位 ADC 五合一,直接用 SPI 就可以读数。

网友O:
楼主既然有5V供电检测V4的断线,为何不再增加一路测量R2电阻两端电压的电路啊,采用对比的方法同时采集两路的电压,这样精度可以提高,同时也可以判断V4是否断线

网友P:
很不错的讨论贴

网友Q:
1、不考虑成本,可以考虑热电偶采集芯片,例如下面ADI的一款芯片,精度就很好,稍微修正可以轻松实现±1℃的误差控制;
2、另外,对于小信号放大和处理还是仪表运放更合适一些。如果仪表运放价格还高可以尝试用运放搭,不过一致性可能没那么好,需要在软件上面做修正。
3、故障诊断,可以考虑把上拉电阻换成1MΩ。
4、冷端补偿是必须的,需要进行软件修正。
5、K型热电偶想要得到更高的精度,软件滤波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还要根据采集值进行查表才能得到更精确的温度。

网友B:
这还算讨论帖?
已经可以称为经典笑话贴了。
楼主问断线检测影响精度,下面回的一大堆骂脏话的,另外一堆扯淡的,
真正回答楼主关切的却只有三四个。

@Jameschen2015 :包含那一堆脏话吗?
我想在这样的论坛上,应该是可以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有一些其他的声音的,毕竟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来,也都有发言的权力,不是吗?

楼主:
谢谢。我正在测试你的电路 应该是可行的。问题就是电阻R2和R3的精度应该会影响 温度。我在程序里作何修正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正在测试你的电路 应该是可行的。问题就是电阻R2和R3的精度应该会影响 温度。我在程序里作何修正 ...

你的单片机ADC有没有差分输入?如果有,电路修改一下这种误差可以自动消除。

有啊。愿闻其详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正在测试你的电路 应该是可行的。问题就是电阻R2和R3的精度应该会影响 温度。我在程序里作何修正 ...

就用差分端子检测VF1-VF2

网友K:
。做成两级放大,可能比一级放大300倍的温漂好些。有些技巧是用便宜的元件做出更好的产品。

网友R:
引用 网友A:
产线是需要做标定来补偿不同个体的线阻差异的。
另外就是楼主用的运放失调也太大了。这里最好选择失调电压 ...

一小心给润石又做了广告  哈哈

网友R:
断线的故障检测???断线不就是开路了吗?电阻无穷大 当然可以检测出来的吧?这个热电偶每个温度对应的阻值偏差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把断线检测偏置电阻加大到10M,并且在U1Pin3对地接合适的滤波电容。

这个偏置电阻是不是就是分压的作用啊  然后送入比较器+端?

网友R:
引用 网友A:
@ airwill @NE5532
请把我回骂的帖子删掉,感谢!
狗咬人是天性,人却不能去咬狗! ...

我觉得集成的ADC  或者或带模拟前端的芯片会比单运放来得容易吧  特别是微弱的信号

网友H:
模拟前端,解决的是mv信号。uv信号还得靠模拟电路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R:
这个偏置电阻是不是就是分压的作用啊  然后送入比较器+端?

这个叫“断偶检测”,即当热电偶断线之后,仪表应给出一个明显高于正常值的读数,以便后面的控制系统能及时作出故障判断。
所以,当热电偶正常工作时,这个断偶检测电阻不应明显影响测量精度(此时的电压是断偶检测电阻与热电偶内阻的分压),断偶后,断偶检测电阻高端的电压直接进入运放,导致运放饱和输出。

@fzyuan :0.025/0.5?这是什么含义
@fzyuan :分辨率仅0.05%-------------这个没看懂啥意思
@QWE4562009 :确实会降低分辨率。但是通常不会在乎这点损失的。譬如设计精度0.5%,ADC分辨率12bit(最大分辨率0.025%),实际只使用了一半,分辨率仅0.05%,如果其电路设计精度有保障的话,最终是不会影响精度和现实分辨率的。
@fzyuan :恩。那很多坛友怎么都说要放大到ADC量程 如果传感器输出0-2.5V ADC量程是0-5V难道也要放大吗? 我觉得没必要全部覆盖ADC量程吧,不全覆盖是会降低分辨率吗
@QWE4562009 :这就需要你根据需要去计算参数。另外,没有人会将放大器、ADC用到100%的,大部分情况能达到50%以上就算是很合理了。
@fzyuan :断开就是VCC电压送入吧?一到VCC就认为断偶了,那不是缩小了测量范围吗
@QWE4562009 :可以是,也可以单独设置。
断偶检测电阻高端的电压是不是就是VCC

网友R:
引用 网友H:
模拟前端,解决的是mv信号。uv信号还得靠模拟电路解决。

5mv都很难搞  uV级别的  随便一个噪声干扰就淹没了   这个确实高难度  如果能在有效的信号中减去这个干扰就完美了。智能的识别出有效信号,这就是算法中的事情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R:
5mv都很难搞  uV级别的  随便一个噪声干扰就淹没了   这个确实高难度  如果能在有效的信号中减去这个干扰 ...

优先选择,mv级别的传感器。
实在没办法,就搞uv级别的。前提企业有基础设施。
至于uv级别,我研发的少,没什么经验,不乱讲话。搬板凳学习。

网友S:
既然线阻不一样,那么就加个外部触发的校准功能呗!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T:
图中R3是啥作用呢?给信号源VG1提供一个很小的偏置电压,解决0输入时,输出不能为0的问题。
还是为了断线检测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T:
图中R3是啥作用呢?给信号源VG1提供一个很小的偏置电压,解决0输入时,输出不能为0的问题。
还是为了断线 ...

不止这些功能

楼主:
在么、。我按照你的电路,做了板子,结果遇到其他问题了。,请看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40460&page=1#pid11049788

网友K:
引用 楼主:
在么、。我按照你的电路,做了板子,结果遇到其他问题了。,请看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 ...

1、加低通滤波,抗混叠滤除高频杂波。
2、用数字梳状滤波器,滤除50hz整倍数。或者低通滤波,滤除50Hz以上信号。

网友U(2020-05-03):
推荐用K热电偶+MAX31855+单片机+无线传输模块 来做高温低温测量

参考电路图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2888&page=1&extra=#pid11102446

网友V:
你这个热电偶电路没有冷端补偿吗?怎么做到+/-5度?利用三极管的PN结做过冷端温度补偿电路是可以的,网上很多这种电路的,
成本也不高,不介意成本就用MAX6675

网友U:
引用 网友V:
你这个热电偶电路没有冷端补偿吗?怎么做到+/-5度?利用三极管的PN结做过冷端温度补偿电路是可以的,网上很 ...

max6675 成本太高了,再说也不能测负温度,直接选用max31855 成本只要几块钱

网友V:
大佬搞定没有?
没有搞定,我给你一个三极管做的补偿电路,
是不是真的有红包呀?

网友U:
MAX31855KASA+T    热电偶至数字输出转换器

网友W(2021-07-30):
这个运放电路的静噪怎么计算? 如果静噪过大,热电偶放大的信号也淹没在静噪中,怎么提取?

网友U(2022-04-29):
MAX31856 MAX31855K现货支持,技术方案代开发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