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ESP8266的STA模式下的客户端和服务器问题

楼主(2020-03-21):
有大佬解答一下吗?ESP8266的STA模式下的做客户端和做服务器有什么区别?感谢!!!

网友A:
AP,也就是无线接入点,是一个无线网络的创建者,是网络的中心节点。
STA站点,每一个连接到无线网络中的终端(如笔记本电脑、PDA及其它可以联网的用户设备)都可称为一个站点。

网友A:
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实在应用层的区分,STA是在网络层。
不过wifi应用大部分都是STA做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实在应用层的区分,STA是在网络层。
不过wifi应用大部分都是STA做客户端 ...

之前认为做AP是热点被接入应该就是服务端,STA模式是接入路由,应该就是客户端了,但是后面查资料的时候又不是这个样子的,
AP有服务端模式和客户端模式,STA也有服务端模式和客户端模式,还是不能很好的理解,可能是对TCP协议的不熟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认为做AP是热点被接入应该就是服务端,STA模式是接入路由,应该就是客户端了,但是后面查资料的时候 ...

iso分层模型中,ap/sta和服务器端/客户端是在不同层级上的概念

网友B:
STA 和 AP 模式 仅仅指
AP =>WIFI热点(提供接入服务,所以说服务端)
STA => WIFI设备(使用热点联网,所以说客户端)
一般你让ESP工作在纯AP模式没有什么用,意味着它本身不能去连接其他AP从而连接网络,它只能让手机等设备去连接它(连上后,手机和ESP都连不上外网,但是他们自身是连上的内网,可以通过内网IP地址互通信息,它们就像是你用手机连上了一个台没有联网的WIFI路由器)
STA模式是用得比较多的,比较联网设备比WIFI热点设备是多很多的。在STA模式下,可以去连接其他热点,连接一个已经连接网络的WIFI路由器,则ESP也能访问外部网络,畅游在网络之中。
大多数来说,服务端,客户端指应用的角色。而不指这里的AP和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