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点停不下来

楼主(2020-03-21):
程序先开始还可以设置断点后停下来的,突然不知怎么回事,断点可以设,但却停不下来

网友A:
程序烧到芯片里面工作正常吗?

楼主:
是啊,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发现刚开始断点能停下来的时候,烧录程序需要时间蛮长

网友B:
烧录程序怎么样

楼主:
烧录程序快了几倍,个人觉得是不是编译后的执行文件不包含PICKIT3的调试信息了

网友C:
同样问题,烧录程序后,仿真时,程序继续运行,当然断点时的确也停下来了 。

楼主:
你那句可能被优化掉了,反汇编里看看有没有?

网友D:
可能是编译的时候不支持调试模式了

网友E:
这种情况下我会选择关掉ide,然后重启一下电脑和板子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