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设计配字吗?

楼主(2020-03-21):
用脱机程序烧写程序后主板不工作,主板晶振是4.00M,需要设计配字吗?

网友A:
这个芯片配字是什么呢

网友B:
需要配置熔丝位

楼主:
那不叫熔丝位吧

网友C:
AVR叫熔丝位,PIC叫配置位

网友D:
数据手册有专门介绍烧录的,你也不看看?

网友E:
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F:
确认一下配置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G:
1,使用外部晶振,当然要将振荡器配置位配置成相对应的选项。
2,振荡器配置位也不是决定芯片能否工作的唯一因素。你用的芯片是什么型号?脱机烧写前,不能做在线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