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AD转换和电流传感器AD转换函数一样吗

楼主(2020-03-21):
请问一下压力传感器MPX4115和电流传感器ACS712能共用一个AD转换器ADC0832吗

网友A:
如果传感器出来的是类型一致的 模拟信号, 就可以共用 ADC 芯片,  使用不同通道.

网友B:
ADC0832用在这里几乎是不合适的,8位ADC,5V工作(参考电压也是5V),分辨率是20mV。
这两种传感输出电压如果差别很大,就要用运放放大到合适的电平。
楼主估计是学会说呢过吧,做产品几乎不会考虑用ADC0832。可以用16~24bit 2通道的ADC,带增益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