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Cortex-M在线编程器使用问题,一直报“串口操作超时错误”

楼主(2020-03-21):
本人新手小白,刚入坑华大单片机,在编写好程序之后,在编程环境是使用jlink编程,可以正常烧写程序。
但是使用Cortex-M在线编程器编程HEX文件时,根据说明文件要求直接采用通用U口转TTL电平的小板连接单片机编程引脚,操作方法和连线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一直提示“串口操作超时”。。。
在官网查了很久资料也没找到原因,求各位大神告知使用Cortex-M编程是需要专门配的串口模块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下图+下表,核对清楚即能成功。

网友B:
看看是否引脚没有接对?如果ISP引脚和boot脚都处理好了,那么连接好线之后,再上电或者复位芯片,芯片才会进入boot模式,此时可以使用ISP模式烧录程序。
另外,每次烧录之后,如果希望再次烧录,需要重新上电或者复位芯片

网友C(2020-08-11):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我也碰到这样问题了

网友D:
一般都是连线或者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