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关于PWM模式,且听我娓娓道来

楼主(2020-03-21):
原贴链接: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23&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

首先,本人虽然初学STM32但极力反对一种误人子弟的观点:“对于STM32这样级别的MCU,有库函数就不用去看寄存器怎么操作的了!”
好了,言归正传,最近总看到很多朋友对于PWM这个实验有很多的疑惑,看到原子也在极力的回复也挺累的(体谅一下幸苦的原子大神,(*^__^*) ),所以我打算写这么一篇文字来阐述一下我个人对STM32的PWM的理解。

楼主:
首先来说,你要使用PWM模式你得先选择用那个定时器来输出PWM吧!除了TIM6、TIM7这两个普通的定时器无法输出PWM外,其余的定时器都可以输出PWM,每个通用定时器可以输出4路PWM,高级定时器TIM1、TIM8每个可输出7路PWM,这里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选择与实验相同的TIM3的通道2来说明。选好定时器及通道后,下一步就是要使能定时器的时钟,根据需要看看是否需要重映射IO,然后就是配置输出PWM的IO及定时器,到这里原子的视频及例程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只需要提一点有些网友疑惑的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这句话是什么作用?其实仔细看过技术手册后发现这句话与PWM输出实验其实是没关系的,这句话是设置定时器时钟(CK_INT)频率与数字滤波器(ETR,TIx)使用的采样频率之间的分频比例的(与输入捕获相关),0表示滤波器的频率和定时器的频率是一样的。至于其余部分,我就不再赘述。

楼主:
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后,我就针对大多数朋友疑惑的地方——PWM模式的初始化设置做一个详细的阐述:先贴代码

     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4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2
     5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即TIM3_CCR2的预装载值在更新事件到来时才能被传送至当前寄存器中。
     6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楼主:
这6句话就把PWM的通道配置好了,一句句来解释:
这里原子选择的PWM2模式,为什么选择的是PWM2模式呢?为什么不选择PWM1模式呢?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下面我们就一探究竟,PWM1和PWM2模式是由CCMR1的OC1M和OC2M来决定的,因为我们选择的是是通道2,所以设置的是OC2M,再看相关介绍
OC1M[2:0]:输出比较1模式(Output compare 1 enable)

110:PWM模式1- 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否则为
无效电平;在向下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无效电平(OC1REF=0),否
则为有效电平(OC1REF=1)。
111:PWM模式2- 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无效电平,否则为
有效电平;在向下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
平。

楼主:
看到红色的“有效电平”了吧,那么这又是谁定义的呢?别急,再看手册,可知它是由CCER这个寄存器的CCxP来决定的这里是通道2,所以是CC2P,继续看介绍
CC1P:输入/捕获1输出极性(Capture/Compare 1 output polarity)  位1
CC1通道配置为输出:
0:OC1高电平有效
1:OC1低电平有效
现在很清楚了吧,又因为第3句,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所以这里我们设置的CC2P是0,也就是默认的OC2高电平有效。这样第3句话也捎带着解释了,哈哈!

楼主:
由于我们的战舰板的LED是低电平亮,而刚开始的给CC2P用来设置占空比的led0pwmval为0它是小于等于TIM3_CNT的,也就符合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2输出有效电平,也就是高电平,所以你把原子的例程原封不动的Down到板子里,会看到刚上电,LED灯是不亮的。

楼主:
现在这块明白了吧!若你觉得还是不爽,我就非得用PWM1模式,那也可以,就像有个网友说“我拿原子的PWM Code就改了一个PWM1模式,按原子讲的PWM1和PWM2的输出是相反的啊,可是我上电发现LED是常亮的啊?怎么回事啊,求解释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位朋友的代码,他把PWM2改成了PWM1,别的什么都没动,那么现在符合“PWM模式1- 在向上计数时,一旦TIMx_CNT<TIMx_CCR1时通道1为有效电平”
,否则为无效电平。“结果必然是就是LED长亮喽,要想得到跟原代妈一样的效果,那就把CC2P设置成1,OC2低电平有效,这样就可以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动手试试!(实践出真知吗!)

楼主:
好了,废了这么多话,也不早了 洗洗睡吧!希望这篇文字对PWM有疑惑的朋友有所帮助!希望大家共同进步!分享是一种快乐,欢迎批评指正!